请问1.2图传对2.4g遥控有什么干扰,915跟什么有干扰??

楼主(2018-09-01):
请问1.2图传对2.4g遥控有什么干扰,915跟什么有干扰,还有其他类的有什么干扰,求科普讨论!!!

网友:
并没有什么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G的图传,二次协波刚好在2.4G频段内,处理的好是没有问题的,没处理好加滤波器,或者带通。 915MHZ 同理 ...

谢谢,刚入多轴这方面还不是太了解

网友B:
1.2G 图传对GPS有干扰 因为GPS是在1.2G 和1.5G频段内工作的、915 433 812这种增程对图传没啥干扰,但是对同频的数传干扰比较严重,主要是地面段,如果是同频的话地面最好放的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G 图传对GPS有干扰 因为GPS是在1.2G 和1.5G频段内工作的、915 433 812这种增程对图传没啥干扰,但是对同 ...

对gps的干扰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让干扰小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gps的干扰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让干扰小一点

嗯,远离....或者选用不是1.2G 或者1.4G的图传 图传天线距离GPS远一点效果也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远离....或者选用不是1.2G 或者1.4G的图传 图传天线距离GPS远一点效果也挺好的、

哦,谢谢

网友C:
看发射机质量,质量不好的话,会有二次谐波,干扰2.4G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发射机质量,质量不好的话,会有二次谐波,干扰2.4G频率

罗美的图传,最近玩了下干扰很厉害想换个5.8g的试试

网友(2019-08-09):
你先问问1.2g合法么,然后再说干扰

网友(2022-03-03):
没什么影响,都不在一个频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