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个mavic 2 37分钟续航方案面世

楼主(2018-09-01):
(无正文)

网友:
如果不是低电保护,你还能再飞两分钟

网友:
上方避障会不会失效?

网友:
多了那几分钟有什么用,重量增加了,速度变慢了,电机电调压力大了。得不偿失

网友:
感觉不到多着几分钟的意义,一般飞这机子飞20分钟就感觉比较累了,一般玩家估计都不忍心破坏机子的完整性,不过楼主的diy想法和能力值得肯定

网友:
重量你不能忽视啊,得不偿失啊!

网友:
多那七分钟没多大意思,破坏机器结构了,改过的卖二手都得打很多折,不值得

网友:
意义不大,加电池方案

网友:
为了几分钟没有必要,弊大大的多于利!

网友(2018-10-26):
666还是两个接口准备两肋插刀么

网友A(2019-01-09):
这种方案就是瞎搞,多旋翼的控制和安全性 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富余动力,多旋翼就是纯动力控制的,厂家给出的动力配置都是经过反复测试的,在某些极端环境下 你增加的飞行重量很可能导致飞机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案就是瞎搞,多旋翼的控制和安全性 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富余动力,多旋翼就是纯动力控制的,厂家给出的 ...

你说得也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