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元钱的儿童手抛机改造为遥控螺旋桨机太好飞,飞行视频在37楼

楼主(2018-09-01):
翼展48厘米的手抛机公园广场小店铺随处可见可买到,价格八到十元。把它改造为遥控飞机,成本很低很好飞。

网友:
电机是如何固定的呢?

楼主:
4—8克的舵机两个,分别用在副翼和水平尾翼,手上的闲置舵机刚好派上用场。12A好盈电调和四通道天地飞接收机。电机KINGKONG 1306,3100KV,大约十克,5030桨。500mah2S20C自组电池,30克。飞机全重约120克。一块电池可飞14分钟左右,平均速度约50公里/小时。

楼主:
电机的固定:自机头起2厘米左右切割下来,断面打磨平整不要有什么右拉下拉角度。按断面形状切割2毫米厚层板,画中心线,钻中心孔7毫米直径,周边均布四个电机定位孔,该木片用螺丝紧固在电机上,木片面和机头断面均抹泡沫胶,不粘手后对接压紧。

楼主:
在机翼前缘起3厘米左右处的机身机腹位置为中心点切割电池,

楼主:
按照机翼和水平尾翼痕迹线将舵面两端切开,与机翼和尾翼连接处不要切断,在舵面上按45度切除,以便上下活动。机身重心位于机翼前缘向后三分之一处。水平尾翼零点位置上翘十度左右。遥控器舵面设置为百分之五十,三分之二油门,向前轻送出去。

楼主:
机头舱盖挖空,方电调和接收机

楼主:
机翼和尾翼插入机身,结合处用泡沫胶粘死

网友:
这个可以,现在飞场不好找

网友:
期待爽飞视频
固定前拉布局蹭降需要准备些螺旋桨吧?
另外,同样的电机和桨我大油门烧过电机,要稍加注意~ 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改了,双发8520

网友:
目前生产的这些手抛机,质量上估计比不了最初的OKEN吧。

网友:
看得我都心动了

网友A:
电机前置  后面用加配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前置  后面用加配重吗

无须加配重,首次试飞水平尾翼上翘十度

楼主:
飞机很轻,摔不烂摔不坏,随便飞,不用担心炸鸡。降落很轻松很容易,没有坏过桨。飞了几十个电池,充电也快,十几分钟充饱。动作大小设定百分之百,可以横滚筋斗。

网友:
飞场越来越少,小飞机才是出路,楼主怎么买这么便宜的。。。我买的15块钱

网友:
上100克速度有点快

网友:
请问楼主微信多少

网友B:
新手不建议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不建议折腾

反而我觉得新手玩这个机机更好,EPP材质加上飞机重量很轻,根本摔不烂炸不烂。改造这样一架飞机零配件齐全的话,四五个小时搞定,零配件的费用十分低廉。速度适中,可快可慢,新手飞无压力,关键是,可以掌握飞机基本操作技术,快速入门上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而我觉得新手玩这个机机更好,EPP材质加上飞机重量很轻,根本摔不烂炸不烂。改造这样一架飞机零配件齐 ...

手抛改有利有弊,利在简化了基础结构的制作,门槛、成本低,上手快,不爱坏; 弊在气动性能一般、材质重量偏高,滑翔能力相对有限。个人认为,手抛改适合自娱自乐式的手工“挑战”,从头到尾做出来,飞成功,对玩家是种别样的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抛改有利有弊,利在简化了基础结构的制作,门槛、成本低,上手快,不爱坏; 弊在气动性能一般、材质重 ...

这个是翼展48厘米的机,改成电动遥控后滑翔性能有所降低,失速速度较高,飞行速度较高。有一种84厘米翼展的手抛机,感觉会有更好滑翔性能,打算有空搞一搞。这个48厘米的机,体积很小,一个塑料袋就装走了,不扎眼,飞行过程几乎听不到电机和螺旋桨声音,在社区、广场很容易过一过手瘾,不引人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翼展48厘米的机,改成电动遥控后滑翔性能有所降低,失速速度较高,飞行速度较高。有一种84厘米翼展 ...

这个用两架做双翼,翼载荷下来了,应该好飞点?不知道呢,我手里成品400的P47起飞重量才60克,飞得很爽

网友D:
最近在研究加长机翼的,2片48主翼拼接成大概80翼展。8元一架的话可以折腾一下了

网友:
速度快不?

网友:
匹配什么遥控器呢?用7通道的可以吗?

网友:
我也要搞一个

网友:
做的很好

手里都是9克舵机3S电不好装。

网友E:
我也想搞一个玩玩,小就小到位,不然给我个不买冲浪X8的理由,楼主可以从重量上下手,看看能不能做到极品减重 电机和电池再小一点说不定性能会有所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搞一个玩玩,小就小到位,不然给我个不买冲浪X8的理由,楼主可以从重量上下手,看看能不能做到极品减 ...

这个飞机目前重量下,飞行性能足够好了。滑翔性能很好,可快可慢,谁用谁知道

楼主:
]视频来了

网友:
楼主,请问你的配件在哪里买的.。谢谢!

网友:
这个大电机飞起来反扭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4—8克的舵机两个,分别用在副翼和水平尾翼,手上的闲置舵机刚好派上用场。12A好盈电调和四通道天地飞接收 ...

4—8克的舵机两个,分别用在副翼和水平尾翼,手上的闲置舵机刚好派上用场。12A好盈电调和四通道天地飞接收机。电机KINGKONG 1306,3100KV,大约十克,5030桨。500mah2S20C自组电池,30克。飞机全重约120克。
-----  用8克舵机 会不会太重了啊  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近在研究加长机翼的,2片48主翼拼接成大概80翼展。8元一架的话可以折腾一下了

  X宝    4.8包邮  48cm   手抛机   到本月930截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X宝    4.8包邮  48cm   手抛机   到本月930截止

好的谢谢,好久没关注x宝了,没想到手抛机这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好久没关注x宝了,没想到手抛机这么便宜了

  刚拍了两架  看帖学改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