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锂聚合物的锂电池该如何充电?

楼主(2018-09-01):
如题:是放下电再充还是直接冲好一些?

网友:
有平衡口,是不是和原来一样充呢?

网友:
这个没注意 好像是先充电

网友:
直接平衡充就行,如果想容量尽量激活多一点就放了再充满,反复几次就会激活更多容量

楼主:
很多喜闻乐见的东西 却始终没有定论

网友:
是根本无所谓啊 为什么要搞得那么麻烦

网友:
应该是先充电,新电池电量不多,一不小心就过放了

网友A:
不要在乎这些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乎这些细节

关系到电池容量寿命 能不在乎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系到电池容量寿命 能不在乎吗

当你真正了解各种锂电池的性能时,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网友:
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   随便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你真正了解各种锂电池的性能时,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就是因为自己看过资料才有疑虑

网友C:
不要长时间满电或者空电保存,用的时候注意不要过放,充电时注意电流大小,正常情况下也没什么其他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系到电池容量寿命 能不在乎吗

第一次充电的方式怎么会跟寿命有关系,平常最影响寿命的,满电存放,过放低于3V,温度超过50度,别的都不太用考虑。

网友:
锂电池,没那么多的讲究,别满电存放,亏点存放,温度合理,正常使用。

网友D:
这电池的形状有点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的形状有点吊

意航定制的库存 便宜 我船大 不要求形状 3s 4500mah 5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