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S2传感器DIY初试成功

楼主(2018-09-01):
【更新】专门做了板子,准备每种功能独立开贴
电压传感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21101127
温度传感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电流传感器
待更新
转速传感器
待更新
高度传感器
待更新
之前一直感兴趣futaba的sbus2传感器,最近有空自己动手试了一下。
目前模拟了futaba的气压计。后面准备继续上gps、转速、温度等传感器。
可以看看效果。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44740.0.0

电脑设定高度 45.6 上升下降速率12.3

遥控器可以正确显示又试了一下模拟电压模块,可以回传,可以做个6s的模块,把每个单体都传回来

简单布了一个板子,用led指示对应槽位,能测到6S电池。如果是单路电压输入可以到6S。
预留了气压计,上面放了两款,一款国产,一款进口。
预留了温度接口。
电流比较好支持,但是看futaba手册,只有18sz以上才能支持,不过列表里面没有16,所以应该是老表格了。

网友A:
除了程序,别的都可以搞定,自己动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程序,别的都可以搞定,自己动手做?

程序也是自己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也是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卖么?。。。

考虑中。
但是比起把数据放到sbus上,则么配置是个问题。
如果不能用遥控器进行配置,使用起来会比较麻烦。
或者做成一个大杂烩,把常用的功能集成在一起,倒是不用配置了。
常用功能我现在想的是模拟3个voltage传感器:每个传感器能返回2个电压,用来测电池单体,这样能测6s
模拟一个电流current传感器:带电压、电流、电量
模拟一个气压计:高度和升降速率
模拟一个转速传感器:前期只能用脉冲测量,因为连接电调还得做电机级数配置。
我觉得目前这些应该够了。
gps可能前妻没时间做了。

网友:
有没有考虑搞一个转速传感器

网友C:
gps我看有人搞出来了,还算简单

网友C:
可以把这些传感器集合在一个小盒子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我看有人搞出来了,还算简单

我看到的解析数据,但是貌似不对,目前gps我解析出了地速、高度和上升下降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这些传感器集合在一个小盒子里就好了

可以看我上面的回复,的确考虑了。但是这么多传感器在一起,配置槽位不会太灵活,我想的就是直接占用前16个槽位。如果要加别的传感器,在后面16个槽位里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我上面的回复,的确考虑了。但是这么多传感器在一起,配置槽位不会太灵活,我想的就是直接占用前16 ...

坐等成功!

网友D(2018-10-17):
引用 楼主:
我刚入了一个好赢铂金电调,好像说明书大致写了数据格式,改天仔细翻翻

我在全球最大的同性交友网站上找到了V3的文档,V4的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全球最大的同性交友网站上找到了V3的文档,V4的找不到

官网就有手册。。。
V3里面写了格式,V4文档我看了几个都没有,可以抓一下数据看一下和V3的区别。个人觉得V3V4应该不会变。

网友(2019-02-09):
成品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