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电机 KV1600 2S和3S下分别上什么桨?

楼主(2018-09-01):
现在居然为这个问题而困扰了。请有经验的大侠援手相助。

网友A:
试试2S用7~8吋,3S用6~7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2S用7~8吋,3S用6~7吋。

谢谢猫总!另外,猫总,现在市场上1.5MM  3.5MM   4.5MM 轴径的无刷都有了,但是相对应的桨保护器却一个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猫总!另外,猫总,现在市场上1.5MM  3.5MM   4.5MM 轴径的无刷都有了,但是相对应的桨保护器却一个也 ...

现在做保护器的极少了。

用的人少,人家懒得做,何况偏门的规格。
现在螺旋桨的孔型也比过去多许多,桨保护器的规格难以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做保护器的极少了。

用的人少,人家懒得做,何况偏门的规格。

哦。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