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击的脸盆海军!700比例毛子阿库拉冲潜RC

楼主(2018-09-01):
新人刚入潜艇坑,还请各位多多指教。贴吧跟QQ群找组织太难了,于是乎来这边发帖了,其实这是我第一条rc潜艇,700对于主打350比例的我来说是编制外的计划了,所以这条潜艇属于rc试验舰,目前处于还未完工的状态,我主要在贴吧进行实时更新,5i这边发帖不太熟悉,我会尽量同步

楼主:
全新的试水视频,这次尝试了低速下的长时间潜航http://tieba.baidu.com/p/5874157 ... 6FB33541CE9905CD8B3

楼主:
内构占住二楼
配置如下:富斯7通微型接收,1s150毫安电池,1s2a微型电调,2.2g舵机拆机后侧推机构,1.7g舵机控制前升降舵
计划10ml注射器针管密封舱分两段,透明胶缠绕密封电设,舵机及空心杯泡水工作

楼主:
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这货实在是太小了,原本就是买油漆顺带买的试涂货,但是10分钟就组好的他实在是太可爱了,让我忍不住动了歪念头

网友A:
设想不错,但是怎么转向

网友A:
https://tieba.baidu.com/p/575779 ... 997646#121105154046你可以参考这个,小且精致,U511也很漂亮,不过有点难度

楼主:
最先做好的就是替换了让人难受的肉乎乎螺旋桨,用易拉罐剪了一个9mm的8叶螺旋桨,充分了利用手头现有的材料,细硅胶线皮夹住后,401胶水固定在了0.8mm拉杆钢丝上,同样是利用细硅胶线皮当轴联辅助固定,将6mm空心杯电机座垫高固定在了船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想不错,但是怎么转向

请稍等,我现在还在慢慢发过程,这货是侧推转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稍等,我现在还在慢慢发过程,这货是侧推转向的

满满期待中

楼主:
切转向舵的时候不小心血祭了,我就知道,这船肯定能成
最开始计划的是双1.7g舵机控制方向跟升降舵,因为这船舱内最宽处只有19mm,所以方向准备是穿出船壳摇臂在外拉动尾舵,壳体挖槽隐藏拉杆
图4是当时手头只有2.2g舵机,所以先摆着看空间排放

楼主:
但是破壳体这种操作我还是没底的,中途先把升降舵改了,用jst插针的根部固定条(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怎么叫,有点像射出件的流道)做出了轴套,舵是利用板件本身配重固定板钳下来后切成的,面积比原来的大一倍
另外在群里请教了哈特大神,先知dalao还有道长前辈这种微型冲潜的制作经验

楼主:
在前辈们的建议下,取消了方向舵转向的设计,采用侧推转向,避免700比例下舵效不明显的情况
为了尽可能的压缩设备体积,节省空间,我决定用2.2g舵机来做侧推

楼主:
最开始是打算把侧推固定在船体内,但是考虑到设备泡水易坏,在先知dalao的指导下把侧推模组化了,电机远侧板是“凸”字型,可以轻松卡到升降舵座底部,后期又在电机底部船体埋入2*2mm磁铁吸住电机,这样整个模组就稳定了

楼主:
侧推的打孔,还有补漆,全船手涂,感觉被我涂废了

楼主:
这几天找来了各种容量的针筒,发现10ml的和船体刚好匹配,一点缝隙都没有,忍不住压仓试了水,姿态相当不错,手推前进,升降舵能轻松把船压入水中
不过我目前的密封方式(两段式密封筒,中间透明胶缠)感觉还是有点渗水,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更可靠的密封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tieba.baidu.com/p/5757792917?pid=121105154046&cid=0&red_tag=2744997646#121105154046你可以参 ...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道长前辈,前辈在贴吧也有发帖,很多rc技巧都是他教会我的

网友B:
期待视频
上浮下潜用升降舵实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视频
上浮下潜用升降舵实现的吗?

是的,推进器+前升降舵摆角度

楼主:
发现针管不是很吃胶,截管的时候一吃力崩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B:
换电池感觉会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感觉会很麻烦

是的,所以计划引充电头出来,套个公头堵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