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的后轴承

楼主(2018-09-01):
上次换的拆了盖的NSK,飞了50多个落后感觉杂音越来越大,拆了大保健,发现保持架都断了,还好没散架,不知道用胶盖的轴承行不行呢?

网友:
散架了,发动机报废,你是幸运的宝宝

网友:
估计不行,还是换和原来的一样的吧

网友:
胶盖怕热,用在发动机估计不行,

网友:
不是有金属盖的轴承

网友:
珠子飞出来了?

网友:
有些胶盖的保持架上塑料的,

网友:
是不是买了假货啊

网友:
设计没有盖的就是通过甲醇来润滑轴承的应该寿命要比有盖的长,轴承淘宝买假的多,

网友:
恐怕不行,要用的话飞一回要换。

网友A:
选用SKF轴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用SKF轴承试试

skf轴承耐用不?

网友:
机械上用的比较多比如 电机 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