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wk能否输出可以手动控制的GPIO信号?

楼主(2018-09-02):
如题,我尝试用“相机快门”控制来拟合这个需求,但尝试许久也无法将
遥控器
CH7映射到AUX2输出。设置好SERVO7=10后会自动又变回0。不知其故,求教。

网友A:
设置参数以后要点一下“写入参数”,才会生效。

楼主:
写入了的,这个还是会的…

网友B:
默认情况下,aux1~4只支持PWM信号,aux5~6支持继电器信号.aux1~6分别对应遥控器的9~14通道,设置servo7_fuction=10(表示7通道功能为相机自动触发-AUTO飞行模式)。如果想使用7通道控制AUX2,可以将遥控器的7通道和10通道设置为同一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