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不分正反牙的电机你倒是把轴做长一点呀

楼主(2018-09-02):
不分正反牙,你节约成本可以,轴做长一点可以吗?装大一点螺距的桨,螺帽都进不完,你是想叫我打胶吗?除了5040估计以后真得打胶了,不然射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A:
用扁一点的螺帽

网友B:
厂家估计是计算的时候吧下面的防滑凸起处没算进去。因为那个凸起,加上现在桨跟又厚。。。

其实在很早的铝转子时期轴太长有个问题。就是炸鸡的时候砸到突出来的铝轴,坏了铝轴的丝牙螺帽取不下来的尴尬问题。。。。理论上是正好和螺帽平齐最佳。。。不过也很难做到这样。。

不管怎样。都支持楼主,欣赏楼主

网友:
我的射了起码5个螺帽了,痛定思痛,立刻换正反牙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估计是计算的时候吧下面的防滑凸起处没算进去。因为那个凸起,加上现在桨跟又厚。。。

其实在很早的 ...

是的,铝轴顶炸多了的确扭不出来,轴都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扁一点的螺帽

有空去找一找吧,记得以前买的螺帽基本差不多

网友:
飞的很暴力啊

网友:
用扁一点的螺母就可以解决

网友C:
这是不是f60电机

网友D:
这应该算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是f6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算刚刚好

如果是正反牙的确刚好,这种全部一个方向的轻轻炸几下就准备可以射桨了,以前用过朗宇和3b都出现过,要不空中松桨,要不一炸螺帽就不见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不分正反牙

网友:
轴长了能用垫片,短了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
有种东西叫螺丝胶

网友:
把螺母反转就可以啦

网友:
我一直喜欢正反牙的,拆装速度快,又不用拧很紧,但是现在钢轴电机都是顺牙,必须要拧很紧,拆的手痛,还需要夹电机的工具

网友:
用高4.5mm 尼龙法兰螺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正反牙的确刚好,这种全部一个方向的轻轻炸几下就准备可以射桨了,以前用过朗宇和3b都出现过,要不 ...

我银燕RS2306用5040桨加厚螺母都是螺母和螺丝拧紧后刚好是平的
从来没有射过桨

网友:
塑料桨太厚了,要么换薄点的螺帽!!

网友E:
我也是这种情况,但我从来没射过,因为拧的特别紧。。。。。。。。。。而且每次炸了都会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种情况,但我从来没射过,因为拧的特别紧。。。。。。。。。。而且每次炸了都会检查

估计我炸完也没注意检查,射了好几次

网友:
做长点不要成本的啊

网友:
正反牙的设计本身就是有其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