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这个船翻个玻璃钢的,给点建议

楼主(2018-09-02):
想把这个船翻个玻璃钢的,求大神给个教程步骤建议!谢谢

网友A:
背景比主题,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景比主题,有趣。

求步骤

网友:
环氧树脂,用过。马马虎虎。船应该比较简单

网友B:
玻璃钢船甲板与船体连接处怎么做?还有就是甲板上舱盖怎么做才可以经常开关而且防水?

楼主:
甲板边缘有凹槽。上层建筑是盖,与加板接触的一圈粘橡胶圈 有卡扣 卡上后滴水不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钢船甲板与船体连接处怎么做?还有就是甲板上舱盖怎么做才可以经常开关而且防水?

甲板边缘有凹槽。上层建筑是盖,与加板接触的一圈粘橡胶圈 有卡扣 卡上后滴水不漏

网友C:
首先把船分解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把船分解才行

是的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甲板边缘有凹槽。上层建筑是盖,与加板接触的一圈粘橡胶圈 有卡扣 卡上后滴水不漏

买的成品是这样,要是自己做卡扣和橡胶条怎么弄?有图片吗

楼主:
锁扣tb有成品  密封具体看舱盖结构
不讲究美观的话 直接用防水胶带 但每次要换  我是买的u型硅胶条 或者找到适合自己长度的环 套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成品是这样,要是自己做卡扣和橡胶条怎么弄?有图片吗

你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