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发生了喜闻乐见的事

楼主(2018-09-02):
收了个亚拓450L,折腾了两周才调试完,今天下午首飞。机子状态不好,还需要精调,飞到最后一电了,结果炸了~

谁遇到过主旋翼的连杆螺丝空中断了的情况?鸭子的质量看来也不靠谱啊!

网友A:
没全部拧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全部拧进去吧

绝对拧到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拧到底了

从旋翼头来看,好像是老款的吧。鸭子的质量比其他牌子要强一些,你遇到的可能是个别现象

网友:
飞断的还是炸断的?

楼主:
飞断的,断之后我试图降落,两次尝试失败,切了熄火,此时离地大概1米多点

网友:
这个拉臂很贵的。

网友:
我今天眼睛瞎了,起飞前突然想起来检查一下十字盘修正是不是反了,明明没反当时怎么看成反了。收拾包裹回家,想想感觉不对劲啊,又看了一下,麻痹的,明明没反。。。。

网友B:
这个部位受力方向垂直的,还真没见过飞断的。很可能旧伤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部位受力方向垂直的,还真没见过飞断的。很可能旧伤没发现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这个DFC双向拉杆,很容易因为炸鸡断裂。估计之前受过伤了。所以空中断裂。

楼主:
是螺丝断了,不是臂断了

楼主:
我看还是换成飞越的FBL头算了

网友C:
dfc的拉杆由于受力比较复杂的,不单单受拉,还受到周期变化的弯矩,所以特别容易疲劳,建议两三百个起落就算不炸也要换,我的三桨380也飞断过,直接把这个锯了下面一部分,然后上个12.9级的螺丝  把螺丝头剪断,再拧球头,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fc的拉杆由于受力比较复杂的,不单单受拉,还受到周期变化的弯矩,所以特别容易疲劳,建议两三百个起落就 ...

直接上机米呗

网友D:
应该是炸断的 空中断是秒炸 你还能两次试图降落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炸断的 空中断是秒炸 你还能两次试图降落 呵呵

空中悬停状态,突然间飞机发出很大的异响声音,然后开始乱动,两秒后异响声音减弱,飞机趋向平稳,第一次尝试降落,减小油门,马上异响声音又变大,重复这一过程,然后又试了一次,只要动油门,马上失控,故切了熄火;现场至少三位模友看到或听到这一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炸断的 空中断是秒炸 你还能两次试图降落 呵呵

另外,这次炸鸡只损失了这个螺丝和十字盘上的一个球头,其它的部件包括大桨在内都未损失,图上应该可以看得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炸断的 空中断是秒炸 你还能两次试图降落 呵呵

其實是可能的,空中少一枝 pitch 還是有機會平降的,我自己也撿到過一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