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调试的时候,垂直为什么会停机?

楼主(2018-09-02):
今天调试的时候发现,如果把穿越机垂直,电机就会停转,这样不是不能翻转了嘛?

网友:
靠惯性翻过去

网友:
你开了自稳模式吧,这个模式飞控限制倾斜角度的,超过这个角度,飞控认为炸鸡了,切断所有电源

楼主:
就是开了AIR MODEL啊,好像手动也这样

网友(2018-10-28):
引用 楼主:
就是开了AIR MODEL啊,好像手动也这样

用手翻过去就是这样。因为你的遥控器并没有输出指令,飞控会给你断电。等你装好桨,用遥控器控制它反转的时候,它就不会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