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向x360详细装机贴,更新完

楼主(2018-09-02):
(无正文)

楼主:
新手向x360详细装机贴,陆续更新中

如果有不熟悉电直装机的新模友,可以在按照说明书装机时参考这个帖子的照片,会稍微直观一些。

包装

拆开第一包零件,开装

先装这几个

安装轴承于上舵机固定座

拧上上盖,螺丝拧入塑料时用力稍小些,太用力容易损坏塑料

装上另一个主轴固定座轴承

三个舵机插接收机1,2,4通道,开控,接收机加电后按说明书上方向装好摇臂。(1,2,4通道一般遥控器默认都会处在中立点位置)。这个有时也做不到完全横平竖直,因为只能按一个齿一个齿的调节,所以大概位置对就可以了。

舵机摇臂螺丝和球头螺丝前端沾上一点螺丝胶,拧好螺丝。

3个舵机都装好后的样子,从机头朝向机尾看的效果,vbar中从最上面舵机顺时针数,分别为舵机1,舵机2,舵机3

依次安装3个舵机到上舵机固定座

网友:
这加精速度太快了

网友:
对呀,现在加精感觉台阶很低了

网友A:
楼主是第几批买的         舵机臂用红色的好像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第几批买的         舵机臂用红色的好像更好

第一批,买的空机,电装是以前炸坏机子拆下来的,没有红色的舵机臂啊。

楼主:
对应说明书部分

舵机与上舵机固定座装好

安装下舵机固定座,注意正反面。

下舵机固定座装好,安装舵机固定座隔板

舵机固定座隔板装好,准备安装侧板

安装一侧侧板

安装另一侧侧板

准备安装第三轴承座,先把轴承压入轴承座中,第三轴承座安装时螺丝暂时不上紧
留待后面主持盘安装后上紧

第三轴承座装好,准备安装电池滑轨和底板

电池滑轨和底板装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批,买的空机,电装是以前炸坏机子拆下来的,没有红色的舵机臂啊。

第一批预定的好像没有纯空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批预定的好像没有纯空机啊

不知道,那可能不是第一批,8月16日发货的,是第几批。

楼主:
组合尾管固定座,一开始有一边不容易装进去,用剪刀扩了下孔好装了很多。

尾管固定座组合完成

安装压带轮,用棉棒涂高强度螺丝胶于压带轮孔中,按照轴承-铜垫圈-轴承顺序安装轴承,

我的方法是先将第一个轴承用棉棒尾部安装到位,然后将垫圈和另一个轴承串到螺丝上后再安装

将压带轮安装到尾管固定座

螺丝拧太紧压带轮转动会有阻力,可以边转动压带轮边拧紧,感觉到阻力后松一些螺丝到刚好转动顺畅。

安装尾管固定座和陀螺仪固定板,尾管固定座螺丝暂时不拧紧,待安装尾管后拧紧。

对应说明书部分

楼主:
窄频锁尾舵机需要先在vbar安装模式的尾舵机部分,将舵机类型改为如图所示的窄频舵机。

舵机回中后按说明书指示方向安装锁尾舵机摇臂和球头。如果是窄频舵机,需要先插到vbar的rd通道,进入如第一图的vbar安装模式尾舵设置对舵机进行回中。
普通舵机可以插接收机4通道回中。

安装锁尾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那可能不是第一批,8月16日发货的,是第几批。

第一批

楼主:
对应说明书部分

主齿中心座与单向轴承间已经用轴承胶粘合,无需再打胶,
组合主齿盘与主齿中心座,个人习惯拧到位后可以再按顺序拧一次,让四颗螺丝受力均匀。

单向轴承套上涂抹高强度螺丝胶

按逆牙方向拧紧到上齿盘固定座

组合前驱动皮带轮

将上齿盘固定座安装到前驱动皮带轮,皮带轮上的两个销子对应上齿盘固定座上的两个小孔

因为上齿盘固定座是金属的,需要涂抹螺丝胶

组合完成

楼主:
对应说明书页

先尝试安装一片垫片

组合皮带轮和主齿

用卡簧钳安装卡簧

握住皮带轮转动主齿,检查既没有上下活动虚位,转动阻力又小,按实际情况调整垫片数量。自己这台机感觉转动阻力大,又重新拆开去掉了上面安装的垫圈

将主轴放入最上面轴承中并松手,观察主轴能否自由穿过第二个轴承落入第三个轴承中

如果不能自由落下,则松开舵机固定座螺丝,稍微摇晃舵机固定座调整位置后再尝试,成功后上紧舵机固定座

将主轴穿过齿轮组合,将主轴的孔与主齿固定座的孔对齐

将主轴固定螺丝穿入孔中,如果穿不进可以将主轴旋转180度再尝试。此处只是穿主轴固定螺丝的预演,确定可以穿入螺丝后将主轴取出。

楼主:
对应说明书页

皮带穿过尾管固定座,套到前皮带轮上

先装入薄垫圈,在装入厚垫圈

向后拉紧皮带同时将齿轮总成放入

安装主轴,照片中有凹陷的一端向下

旋转主轴将孔对齐

安装主轴固定螺丝,如果阻力太大将主轴旋转180度重新尝试

安装主轴固定螺丝的螺母,拧紧主轴固定螺丝

将第三主轴轴承座向上抵住

拧紧第三轴承固定座,拧紧后旋转主轴,检查是否即没有上下活动间隙,又旋转顺滑

网友:
这个帖子真详细 赞

楼主:
电机齿几米螺丝上一点螺丝胶

几米螺丝半旋入电池齿中

几米螺丝位置对准电机轴的开槽,安装电机齿

安装好电机齿,上好几米螺丝。电机齿安装深度以装好电机后电机齿平面与大齿平面平齐为准。现在先可以暂时让电机齿安装到平齐电机轴,待安装电机后如果高度不合适再调整。

将电机先尝试安装一下,电机齿与大齿平面应该如上图所示平齐。如果不平齐调整电机齿上下位置。

有的电机开槽位置太高,会造成电机齿无法安到底,需要自己用锉刀或电摩在原槽位下方打磨下再安装。

楼主:
垫圈穿入电机固定螺丝,然后将螺丝前端上螺丝胶

将电机安装到电机固定座,螺丝先不用拧紧,待调整齿轮间隙后拧紧

电机固定座螺丝同样上螺丝胶,安装到机身

前后移动电机调整电机齿与主齿间间隙。自己方法是跟富丽群里模友学的,边旋转主齿边观察间隙,因为主齿不一定完全同径,旋转过程中在主齿与电机齿间隙最小的位置,将间隙调到没有。这时如果将主齿旋转到其他部位可能会有一点点间隙。这种方法安装后实际飞行感觉不错。也可以按说明书方法用A4纸调整。

间隙调好后上紧电机固定螺丝

拧紧螺丝过程中可能会影响间隙大小,如果拧紧后发现转动不顺畅或间隙过大,可以松开螺丝再次调整。

安装电调固定板

用3M双面胶将电调粘贴到电调固定板。

我的电机电调是拆机下来的,所以原来就是焊在一起的。检查电机线,不要摩擦到电机。

现在的安装进度

网友:
好清楚的解說!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