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这样保养怎么样,老模友们给点意见,

楼主(2018-09-02):
最清的汽机油,5W-30的,用针管打入化油器进油口,注意要用牙签轻捅油泵平面的小孔,直接将机油打入化油器进人发动机,没有泵的直接打入,然后取下火星塞,拧上自己做的小铜管,启动器将机油打出,我一般打两针管油,还要注意每次拧下拧上火星塞,不飞保养的情况下适当拧一下火星塞不要拧太紧,保养玩随便拧上火星塞,等下次飞的时候取下火星塞空打几下将发动机内的机油排出,在拧紧火星塞启动。玩油机的模友们给点意见。

网友:
我是用缝纫机油,从化油器口注入,用启动器转动发动机10秒左右。

网友:
不用这么费劲,飞完堵上排气关死风门就行了

网友A:
用靠死猫的油,1年半拿出来一样一手着车

网友:
哇   哥们  是你玩飞机还是飞机玩你呢,我一般就是一次把油飞完,机身一擦,发动机   接收机还有接收电下次起飞之前没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靠死猫的油,1年半拿出来一样一手着车

靠死猫现在贵哦

网友:
真麻烦,我之前飞还还打保养油,感觉没用,打保养油放几天后还更生锈,还卡着的,自己拆看过。现在飞完擦干净,油门松一点,丢高桌上摆着,过几天或两周,照样好使。

网友A:
二哥告诉你是个小秘密,如果不担心其他问题,先用CP或者TOP这类敞开飞,每次飞完最后一个起落加四分之一箱烤死猫,烧完下来,关闭化油器堵住排气口,完事!
这叫“漱口”

网友(2018-10-05):
引用 网友A:
二哥告诉你是个小秘密,如果不担心其他问题,先用CP或者TOP这类敞开飞,每次飞完最后一个起落加四分之一 ...

二哥有Cosmo存货?已停产都买不到了,只能买ys了。我现在Cosmo只剩不到一升了。

网友:
我们这边有个传统办法,就是TOP或CP飞完后,最后一个起落半箱油用YS漱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