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 易损部件有妙招升级或改良吗?

楼主(2018-09-02):
飞K110有大半月了,发现就两个部件易损,请教模友们支招升级或改良。

主板固定棉太垃级了,有好的替换品吗?替换品在淘宝上该搜什么名称?

最易损件之:尾电机。由于尾电机与电机固定座的接洽处很松动,几乎每次摔机时电机都会被甩飞!导致电机线拉断或者电机后端盖被拉扯脱离。
尾电机有何妙方可相对较固定于尾马达架内?有什么胶适合用的吗?既可固定且要换电机时又不难拆。

易损件二:主轴齿轮,经常开裂或甩飞。发现主轴 锁定齿轮的末端处好像有内牙孔,如下图画圈处,若加上螺丝固定后会有弊端吗?

为了尾杆更耐炸,改了实心炭纤管,要从外面走尾电机线,如果外走线后,整条尾管与线都用热缩管缩包住可保护线,店家说全包热缩管而增重会影响锁尾!?就热缩管的重量会影响锁尾吗?

模友们对于K110还有那些认为有必要的升级谢谢分享

网友A:
K120好很多,大齿本来就是个消耗品,暴力点飞多了牙都会断
少炸,没啥飞机经得起炸这一说的。全油门拍地上还想毫发无损不可能

网友B:
可考慮换硬海绵双面膠,但不能玩6g,xk110升級件,大尾奖,尾机座包熱缩管,,換尾管, ,影響不大,其他剖件我常换,技術升級後會小炸机

网友C:
楼主那个海绵怎么会坏?我玩k110两个月多了,除了海绵,基本和你一样。还有尾桨也容易坏(我比较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20好很多,大齿本来就是个消耗品,暴力点飞多了牙都会断
少炸,没啥飞机经得起炸这一说的。全油门拍地上 ...

k120 体积会比110大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考慮换硬海绵双面膠,但不能玩6g,xk110升級件,大尾奖,尾机座包熱缩管,,換尾管, ,影響不大,其他剖件我常换 ...

6g是指6轴的自稳模式吗?为何不能玩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6g是指6轴的自稳模式吗?为何不能玩呢?

6g说的就是3d 红色标记的软海绵才能玩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考慮换硬海绵双面膠,但不能玩6g,xk110升級件,大尾奖,尾机座包熱缩管,,換尾管, ,影響不大,其他剖件我常换 ...

硬海棉该用多 厚 呢? 密度是35D,还是45D适合呀? 换硬海棉有别的弊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6g说的就是3d 红色标记的软海绵才能玩自稳

你是指 换了硬海棉后会影响 6轴的自稳性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海绵怎么会坏?我玩k110两个月多了,除了海绵,基本和你一样。还有尾桨也容易坏(我比较特殊)

海棉倒是没有坏,只是软塌塌的,看着不好看。我手上HCP80V2 的就是 硬海棉,感觉扎实很多。
你现在是用14SG 控K110吗?  如何从 6轴 切换到 3轴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k120 体积会比110大一点吗?

差不多,区别好像就是旋翼头改金属的了

网友:
用AB胶、502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海棉倒是没有坏,只是软塌塌的,看着不好看。我手上HCP80V2 的就是 硬海棉,感觉扎实很多。
你现在是用1 ...

陀螺仪感度设置到50以下就行了.我随便设置了个二三十.

网友:
某宝搜3m双面胶,硬一点好飞,主板一定要放平,尾电机座有结实的副厂件,外线绕吧绕吧就行了,有热缩管更好,怕重可以剪几个圈把线箍紧就行了,大齿就是损耗品,八面悬停过了,炸鸡及时熄火也坏不了多少

网友E:
自从我把110改成这个样子后,已经有半年多都没有买配件了,不信可以问一下龙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从我把110改成这个样子后,已经有半年多都没有买配件了,不信可以问一下龙辉。

你具体改了什么项目呀? 尾管变粗了?舵机也改了?斜盘全换金属了?主极换硬胶加绑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具体改了什么项目呀? 尾管变粗了?舵机也改了?斜盘全换金属了?主极换硬胶加绑带?

用120机身飞1S,蓝剑的金属齿舵机,主板110的,电调XP-12A,电机HP06V2,这是目前是我比较满意的改装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120机身飞1S,蓝剑的金属齿舵机,主板110的,电调XP-12A,电机HP06V2,这是目前是我比较满意的改装机了 ...

有听110改2S电的, 你是反其道而行,用110的电调可以吗? HP06V2的电机是指 空心杯尾电机吗?

网友E:
为的就是在120与110之间寻个折中改法。120太暴力,炸必损。而110动力不足毛病多,我这样改完之后,整个世界清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的就是在120与110之间寻个折中改法。120太暴力,炸必损。而110动力不足毛病多,我这样改完之后,整个世界 ...

好办法。建议另开一帖详细介绍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办法。建议另开一帖详细介绍一下 。

懒得写,其实也没什么好写的,就按照前面介绍的改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120机身飞1S,蓝剑的金属齿舵机,主板110的,电调XP-12A,电机HP06V2,这是目前是我比较满意的改装机了 ...

換電机及電調會減少續航力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換電机及電調會減少續航力嗎

会,当然!

网友:
不要想着不让马儿吃草,又想马儿干活的事,不太现实!

网友G:
大齿打孔,用牙签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齿打孔,用牙签固定

大齿打孔?  是指 大齿横向打孔? 但牙签如何穿过主轴呢?主轴只有竖向孔,并没横向孔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齿打孔?  是指 大齿横向打孔? 但牙签如何穿过主轴呢?主轴只有竖向孔,并没横向孔呀

看图

楼主:
你的图是 110 还是 120呢?  大齿与我110的大齿结构不一样呀?是副厂更皮实的大齿吗?如果适合110用的话,推荐下,谢谢。
另外,主轴这么硬是用什么工具钻的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图是 110 还是 120呢?  大齿与我110的大齿结构不一样呀?是副厂更皮实的大齿吗?如果适合110用的话 ...

用k120主轴啊,大齿自己打孔即可,我用的是绝版6050大齿,自带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感度设置到50以下就行了.我随便设置了个二三十.

请问一下陀螺仪感度如何设置?(第几通道)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自从我把110改成这个样子后,已经有半年多都没有买配件了,不信可以问一下龙辉。

你这个不是120吗?尾管是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不是120吗?尾管是圆的?

嗯!120的机身!

网友(2018-11-25):
引用 网友E:
用120机身飞1S,蓝剑的金属齿舵机,主板110的,电调XP-12A,电机HP06V2,这是目前是我比较满意的改装机了 ...

说的非常有理呀,120本来就是为有强度的3的飞行设计,强度肯定大。所以用来飞1s的配置的飞机,肯定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120机身飞1S,蓝剑的金属齿舵机,主板110的,电调XP-12A,电机HP06V2,这是目前是我比较满意的改装机了 ...

还有没有其他便宜的电机?另外新人适合你这样改吗?

网友:
热缩管为什么要全套上?,剪3小段固定就好

网友(2020-01-17):
模型 我110买了1个多月   配件 都买了390(160+230)元

网友:
两个尾巴方法,自己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