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浅谈 OpenTX 混控的逻辑关系(开源控是滑翔机的首选)

楼主(2018-09-03):
本人飞过动力固定翼、直机、滑翔机,使用过Futaba、JR、frsky控,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开源控的OpenTX系统,我是基于frsky X9D进行学习的,首先声明,我与厂家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拖儿,我完全是占在模友使用角度来考虑的。以下内容是个人学习基于frsky X9D OpenTX2.2.2中揣摩的体会,虽然经过了效果测试,但是不一定100%的准确,势必存在一定偏差,待逐步完善,在理解上存在偏差或者错误的,欢迎大家给予指正,更有利于OpenTX爱好者共同学习交流。在此首先感谢何流教授给我的指导和帮助
     我们飞滑翔机, 在飞行中最关心什么?尤其是新手练习,无非这几项:动力开了几秒、飞机爬升到多高了、高空盘旋是否吃到气流、飞机盘旋时高度是在下降还是在上升还是保持高度、飞行时间多久了、窗口时间还剩多少等等。往往我们的训练时需要一名助手,如果有了OpenTX开源控你就等于增加了一名助手。对于老手来说在设置滑翔机时,经常遇到想要的混控功能,不知道在商业控上如何实现,甚至好多混控功能商业控无法实现。对于动力固定翼、直机和滑翔机而言,滑翔机在控上的设置是最复杂的,滑翔机的混控设置,也是评价控厂是否专业的主要指标。
为什么要使用OpenTX系统的开源控?(它能实现什么功能?)
    说一句夸张的话,一旦你学习掌握了OpenTX系统功能,你可以“为所欲为”,想让它实现什么功能都可以,因为OpenTX是一张白纸,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写”各种复杂的混控,各种计时、各种语音播报,甚至吃到气流时让它喊叫“呀嘛嘚”
   那模友会问,完全自己写太麻烦太浪费时间了,完全不用,一是网上有成熟的模型模版文件,可以拿来就用,可以在此基础上修改,满足自己的需求。
   1.强大的语音播报功能。你让它说啥它就说啥,比如各种时间、高度、电压、转速、温度播报,甚至可以在吃到气流时让它说:呀嘛嘚
   2.随心所欲的混控功能,任何通到间都可以实现混空,看你高兴,甚至可以实现油门和副翼混控,你可以让飞机拧着麻花升空。
   3.强大的自定义曲线功能,可以实现简单的2- 3点曲线,直到17点曲线都可以,自动平滑或者折线都可以。
   4.随心所欲的计时器播报,其内置三个计时器,可以让他随意计时和播报。比如:开动力读秒、降落时读秒、自定义飞行时间提醒、窗口时间提醒等等。
   5.实现电压播报和低电压提醒,F3K不需要电压传感器, 2S以上需要一个多节电压传感器。
   6.可以记录F3K比赛(训练)成绩。实现无计时员的小范围A-J科目比赛。
   7.可以不再购买F5J专用高度计,实现F5J无计时员比赛。
   8.可以实现5B项目单人训练。
   9.接收信号弱报警提示
   10.可以按你需要记录飞行各类数据。
   11.肯定还有我没有发现的功能……

OpenTX的整体控制链逻辑关系
    OpenTX是通过以下逻辑关系,完成了从飞手的手指操控到飞机上的各通道控制的:
   OpenTX设置了输入(inputs)→混控(mixer)→输出(Outpust)三个环节进行不同的设置和计算,将最后计算结果发射给接收机,来控制飞机的不同设备。数据计算的顺顺为:
    输入(inputs)→混控(mixer)→输出(Outpust)
注:比例的设定范围是-100%100%。但是,计算输出的结果,从输入(inputs-混控(mixer)(混控各条之间)都是以实际数值输出进行计算的,直到混控(mixer)输出给输出(Outputs)时上限为+100,下限为-100,如果计算结果超出这个值,以+100(或-100输出),例如下图:
在输入时比例是100,偏移50Max输出给混控的是150,这时CH01行比例为100,那该条输出任然是150,第2条加上了一个MAX比例-60,那CH10最终输出给输出(Outputs)的结果是90。如果没写第2行,虽然当前值为150,那CH10最终输出给输出(Outputs)的结果是100.
关于输入源
    OpenTX的输入(inputs)和混控(mixer)里面,每一条设置首先要确定输入源(source),也就是当前条的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也是变量的引用,以下几项均可做为输入源来引用。
    1.物理摇杆、开关、旋钮和微调开关
    2.计时器和传感器
    3.逻辑开关、混控通道CH1-CH32
    4.inpust(输入)项里定义的输入源I1-I32
    5.Max固定值
    6.脚本变量
   7.TR1-16教练信号通道
注:输入(inputs)项中不可引用脚本变量
    混控(mixer)项中不可引用计时器和传感器
输入(inputs
    (一)输入项和条目
    在该项目中,可以设定32个输入项,即I1-I32,这32个输入项设置与物理通道没有对应关系。
    在输入中的每一输入项下,可以设置多条,以来满足在不同条件下的设置,如果设定多条,那计算的顺序是由上至下运行,一旦当前条的条件满足,输出为真时,指针将停留在该条,该条以下的条目,即便条件满足也是无效的。
图一中,是在I3下设置了4条,通过SA开关来实现大小舵的输入,在这里第4条虽然条件满足也是无效的。
如果写成了图二,无SA开关在哪个位置,那么2-4条是无效的。
  (二)输入编辑对话框
1.输入名称(Input):
    在这里键入的名称是项目名称,将显示在输入项的最前面,如图二中红色标注的Ail,是I13这一项的名称。
2.此条名称(Line):
    在这里键入的名称是当前条名称,将显示在该条的最后面,如图二中蓝色标注的smamedbig
3. 输入源(source
    输入源在上面已有所论述,在此不重复。图三中的选取的副翼物理摇杆为输入源。
4.微调(Trim
    可以设定是否指定微调,或者使用指定的微调。
5.比例、偏移、曲线在后面的混控里面进行描述,逻辑是相同的
6.飞行模式(Modes
   0-89个飞行模式下,打勾为有效,以飞行模式作为生效条件。
7.启动开关(Switch
    以开关为生效条件,可以设物理开关,也可以设逻辑开关
8.摇杆作用(side
    该选项有三个、“作用两侧”“正侧”“负侧”,“正侧”或“负侧”输出的结果为只在单侧有效。
按照前面“(一)输入项和条目”中描述生效顺序理解,图四中的效果是正向一直是100%输出,负向则根据SA开关位置,实现了负向单项的大小舵。
    作用于单向和差动曲线100是不同的,作用单向是反方向输出为空。差动100%是反方向输出为0。上个是有输出、一个是无输出。
混控(mixer
OpenTX的混控(mixer)是主要控制逻辑实现的地方,混控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在飞机的各通道上实现无线电控制,在此要摒弃所有商业控的逻辑思维方式,OpenTX就是一张白纸,由你来完成模型控制的编写。
   (一)通道与条目
    混控(mixer)里共有32个通道,CH1-CH32的名称是在输出设着里命名的,显示在该道第一行的最前面,如图五中的红色标注。每个通道下面可以设定多条,每条与上一条之间为相加、相乘和替换的输出关系。混控CH1-CH32与输出的1-32个通道是对应关系。
    混控的计算逻辑为:
    当前输出=(输入源×比例+偏移+微调)×(曲线)

(二)混控编辑对话框
1.名称(Name):
    该名称为条目名称,键入后显示在当前条的最后,如图五中蓝色标注AilRud
2. 输入源(source

3.比例(Weight
    1)比例取值范围是-100%100%
最大范围是-100%100%。如果键入80,则取值范围-80%+80%
    2)比例与输入源的关系

    比例与输入源数据是相乘的关系。

图七中输入源比例为100%,混控中比例为80%,当输入源最大数据为100时,CH10通道最大输出为80。输入源为0CH10通道输出也为0,当输入源最小数据为-100时,CH10通道最小输出为-80
    因此,如果在这里键入正值,该条输出与输入源方向一致,同样输出正值。如果键入为负值,则与输入源方向相反。
    3)比例(Weight)可以使用常量,也可以使用变量。
4.偏移(offset
    1)偏移(offset)可以使用常量,也可以使用变量。
    2)逻辑关系为相加关系
计算顺序为
输出=输入源×比例+偏移。
例如右图:输入源为0时,CH10输出为20,输入源为100CH10输出为100,输入源为-100CH10输出为-60
5.曲线(Curve
  OpenTX中提供了4种曲线可供使用,即:差动曲线(Diff)、指数曲线(Expo)、其它曲线(Func)和多点曲线(Cstm
    1)差动曲线(Diff
    差动曲线可以使用常量,也可以使用变量。该数值设定范围是-100%+100%
    当键入值为正值时,输出在负向减少。当键入值为负值时,输出在正向减少。即单向减少输入的百分比。
    计算顺序为
    输出=(输入源×比例+偏移+微调。)×(单向:1-差动绝对值)
例如:图九中的混控结果为
    当输入源为0时,CH10输出=020×40%=8
    当输入源为100CH10输出=100×80%+20)×40%=40
    当输入源为-100CH10输出= 100×80%+20= 60
   增加差动曲线以后,总行程量减少了60%,图八中总行程是-60%+100%,总行程为160。图九增加差动曲线后,总行程变为-60+40%,正向减少了60%,总行程为100了。
    2)指数曲线(Expo
    3)其它曲线(Func

其它曲线(Func)共有6个选项,如图十一
   x>0,只在正向有输出,负向输出为0
   x<0,只在负向有输出,正向输出为0
   x|,当前值无论正负,均以正向输出。
    f>0,当前值小于等于0时,输出为0,当前值大于0时,输出当前值的最大值。
    f<0,当前值大于等于0时,输出为0,当前值小于0时,输出当前值的最小值。
   f|,当前值小于等于0时,输出当前值的最小值。当前值大于0时,输出当前值的最大值。
   4)多点曲线(Cstm
    多点曲线在此略过,后面进行详细描述。
6.飞行模式(Modes
   0-89个飞行模式下,打勾为有效,以飞行模式作为生效条件。
7.启动开关(Switch
    以开关为生效条件,可以设物理开关,也可以设逻辑开关
8.启用时蜂鸣(Warning
    有三种蜂鸣方式可选择,当前条件满足后,系统发出蜂鸣音。
9.混控方式(Nultiplex
    有三种混控方式,“与前一行输出值相加后输出【Add】”“与前一行输出值相乘后输出【Multiply】”“取代前一行的输出值【Replace】”,即:加法运算+=、乘法运算*=和替换 :=的关系。
如图十二标注,在每个通道的第二行最前面显示混控方式。
10.延迟(Delay
    有正向(up)负向(dn)两个选项,系统默认是0,即没有延迟,两个选项中的值可以设0-25秒,最小单位0.1秒,例如在正向设定值为1.2,即条件满足启用该条时,正向输出要延迟1.2秒生效。
    注:此处说的正向和负向,不是大于0和小于0,是数值向正向变化和负向的变化,比如:由0100为正向,由-1000也是正向,负向相反。
11.慢动作(slow
    有正向(up)负向(dn)两个选项,系统默认是0,即没有慢动作,两个选项中的值可以设0-25秒,最小单位0.1秒。
例如图十三中输入在正向设定值为5秒,SB拨到SB-时,该通道输出由-1000要用5秒时间缓慢到达0值。负向没有设定则是默认速度。慢动作常用于襟翼下放和电机缓启动。
输出(Outputs
    输出界面主要是针对物理通道和物理舵机进行的设置。
1.通道名称(Name
    输出(Outputs)里共有32个通道,与混控(mixer)中的(CH1-CH3232个通道一一对应,在这里键入的名称会显示在混控(mixer)对应通道的第一行的最前面,如图五中的红色标注。
2.舵机中位(Subtrim
    可以使用常量、可也以使用变量。取值范围-100%+100%
3.舵机下限(Min
    可以使用常量、可也以使用变量。取值范围-150%+150%
4.舵机上限(Max
    可以使用常量、可也以使用变量。取值范围-150%+150%
5.舵机反向(Dir
    可以改变物理舵机作用方向
6.舵机曲线(Curve
    可以引用多点曲线来控制最终输出
7.PPM舵机中位脉宽
    根据使用的舵机频率来设定,比如KST BLS905X舵机就是720us
8.线性微调(Linear
   该选项选中后,随中位调整,上下限输出是均等的,即线性输出,否则是不等的。
曲线(Curves
    多点曲线参与运算,实现复杂的混控功能和极端的混控输出效果,这是OpenTX强大的混控功能之一,也是非常灵活、简便、便于理解的混控功能。
    1.如何理解曲线?曲线就是非直线,就是通过曲线来实现该条、通道运算结果的非线性输出。OpenTX里面的差动曲线、指数曲线和其它曲线,其本质也是多点曲线,只是最常用,系统已经格式化了,设定参数就可以了。更复杂的曲线,个性化的曲线,是要通过多点曲线来实现的。
   2.曲线的运算逻辑
    曲线在“输入(Inputs)”和“混控(Mixer)”里面是这样参与运算的:输出=(输入源×比例+偏移+微调)×(曲线)
    曲线在“输出(Outputs)”里面是这样参与运算的:
     输出=当前值×曲线
    3.可视化曲线,更便于编辑和理解。
如图十四,x轴是运算前的数值,y轴是曲线运算后的数值。与x轴数值对应的y轴值就是输出曲线值。图中这条斜线是x=y的线性输出。设置曲线更多想要的是xy
图十五中是一条三点曲线,最大值为80,最小值为-80,仍然是一条直线曲线,其输出结果为x=-100时,y输出=-80。未使用曲线前的输出范围是-100%+100%线性输出,使用了曲线后的效果仍然是线性输出,但是输出范围为-80%+80%
非线性曲线来了,图十六中的曲线是用于滑翔机刹车的非线性输出的曲线,其效果是随油门杆拉杆变化,刹车先缓后急的效果。图中可以看出,最大值和最小值x是等于y的,当x=0y=50
正个输出结果,除最大值和最小值xy相等以外,其它都不相等。
再看图十七,这是一条四点曲线,是比较极端的非线性输出。从图中可以看出,当x0时,y均输出为0,当-50x0y输出-100%0值。当x-50时,y输出为-100
4.多点曲线的编辑
   OpenTX提供了2点至1716种多点曲线,可以根据自己想达到的效果选择不同点数的曲线,比如用于舵机中点调整和行程设置的曲线,用3点曲线更方便。
    曲线的节点之间(x轴方向)的间距,可以选择均匀间距,也可以选择自定义间距。线条有两种选择“折线”和“平滑”图十八是一条5点曲线均匀间距平滑线形。
    OpenTX允许一个模型文件中最多设置32个曲线CV1CV32,我们可以给曲线命名(图十八中的曲线名称【Name】),以便区分不同的曲线,命名后的曲线在混控里面显示为曲线代号加名称,未命名的曲线只显示编号,下图十九中的蓝色标注。
编辑曲线可以鼠标拖动曲线节点进行编辑,也可以通过曲线生成器进行编辑,如图二十,在此不详细描述。

待补充……

网友(2023-02-06):
一年前收藏了本贴,当时基本看不懂。用了一年edgeTX后,回看本贴,真是宝藏级别好贴!!!

网友(2023-07-14):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是我3年前写的了,最近一些朋友与我交流OpenTX功能,我也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帖子,感觉这篇对想学习O ...

楼主牛B,“教程”很好,每次看都有新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