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失控都怪接收机,所有的不自检都怨陀螺仪。

楼主(2018-09-03):
今天插电2个多月没飞的450,上电斜盘舵机吱吱狂叫,k8不自检。脑袋里面首先想到的就是烂k8!,便宜没好货!决定买正版,不小心碰到舵机发现三个都烫手,拔掉任意一个自检通过了,只要三个斜盘插上就不过,百思不得姐。换bec,接收机都不行,最后用可调电源代替bec发现自检时电流飚到5a!先卖个关子,你们猜猜啥情况?

网友A:
K8那么良心的企业,敢黑烂。。。不明觉厉帮你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那么良心的企业,敢黑烂。。。不明觉厉帮你顶

你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

网友:
是不是大大桨没展开?

网友B:
我油机有一次大桨没展开,舵机堵转了,烧了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油机有一次大桨没展开,舵机堵转了,烧了bec

大桨展开了,铂金40的bec没问题,不过接近了

网友C:
十字盘锈住了?

网友:
应该是舵机接线出问题了吧,什么地方短路了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字盘锈住了?

鱼眼和主轴生锈了!

楼主:
统一回复:拔掉任意一个舵机后自检时都可以把斜盘顶歪,所以自检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鱼眼和主轴生锈了!

我这有一架600那个位置锈住了

网友:
我的x360摆在那一个星期就锈死了,我拿工具硬砸下来的,打磨了一下涂了点油防锈,也是不知道还能有这种玩法

网友D:
你的机机跟你赌气呢  :叫你不玩我,叫你不玩我。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机机跟你赌气呢  :叫你不玩我,叫你不玩我。哼!

鸡鸡的脾气还不小

网友:
飞机也要保养。。

网友(2018-10-04):
不玩直机的帮顶

网友E:
k8这种东西,背黑锅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k8这种东西,背黑锅多年了

是啊!冤枉它了

网友(2019-01-07):
xxK8好东西呀     我700都用大K8   牛逼成一粪水了~~

网友:
一看楼主飞机就是飞少了。都放生锈了。。拿来我帮忙飞飞。

网友F:
450一直用了k8,感觉挺好,关键是要把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