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气压定高

楼主(2018-09-03):
我的F4带气压计,但是开启气压后,飞机根本定不了高,会快速上下小幅窜动,前进后退时高度一样会大幅变化,完全无法使用,气压计上面覆盖海绵后也没用,请教大神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A:
这个也就是个摆设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就是摆设   还是老老实实主流玩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就是个摆设

为何这样说呢?这个气压计太差了么?

网友:
我的飞控没安装海绵,很稳定

网友B:
因为bf根本就不支持定高,所以就是个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bf根本就不支持定高,所以就是个摆设

应该支持吧,有设置定高的模式,Baro模式。

楼主:
你是什么飞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支持吧,有设置定高的模式,Baro模式。

一直是个占位符,3.5已经删掉了

网友C:
bf定高不行,很难调。刷INA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bf定高不行,很难调。刷INAV吧

刷了inav,也是没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是个占位符,3.5已经删掉了

是的,所以我用的3.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我用的3.4

3.4中也没用的,根本就没代码,所以3.5才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中也没用的,根本就没代码,所以3.5才删掉

3.4版本里开启后飞机上下蹿动,说明还是起了作用啊。那么请教用哪个版本可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3.4版本里开启后飞机上下蹿动,说明还是起了作用啊。那么请教用哪个版本可以呢?

你osd留意一下高度,bf连高度显示都不正确的,又怎么定高呢?要定高用inav或者ardupilo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osd留意一下高度,bf连高度显示都不正确的,又怎么定高呢?要定高用inav或者ardupilot

刷过inav试过,效果也不好

网友:
还要gps、超声波传感器等辅助的,气压定高本身不可能准,传感器精度在1米左右

网友:
这个没飞控什么事。气压计精度一般是±1米,你的飞机在1米上下起伏的时候,飞控收到的数据基本没变化。
气压定高无法在室内使用,只适合在室外较高的地方维持大致的高度。飞控上有这个东西基本上是给航拍机或者固定翼准备的。

楼主:
我手头有个乐迪110s带定高的有刷穿越,它的飞控应该还没有F4好吧,但它定高的效果很好,悬停,前进后退,基本不掉高。非常好飞,适合慢慢的很休闲穿越,我就是想达到乐迪110s这个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inav,也是没啥效果

要调试的。。。很麻烦。。。我也就看老外调的比较好

网友:
气压高度没有那么准确的,受环境干扰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个乐迪110s带定高的有刷穿越,它的飞控应该还没有F4好吧,但它定高的效果很好,悬停,前进后退,基 ...

乐迪110S是气压计加陀螺融合定高,固件自己写的。开源固件没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乐迪110S是气压计加陀螺融合定高,固件自己写的。开源固件没这功能

怪不得定高效果很好,相当于定制

网友:
玩穿越就别走这邪道了,老老实实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