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选择接收机

楼主(2018-09-03):
问下大家,frsky的哪款接收距离远点,总在5寸机上的(外星人机架)3寸机买了xm+,大机选接收犹豫了,是x4rsb好点,还是r xsr好点呢,谢谢了

网友A:
XM+跟用在多大的机架上没有必然的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XM+跟用在多大的机架上没有必然的关系啊

体积小,小机有关系,大机没关系

网友B:
你什么控,X10S或者X12S就买XSR,带回传。X7或者X9这种小屏幕XM+用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控,X10S或者X12S就买XSR,带回传。X7或者X9这种小屏幕XM+用用足够了

主要是不知道这几种接收遥控距离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这几种接收遥控距离怎么样

飞穿越要多大距离,两三百米内肯定没问题的
要超远距离用R9高频头和接收机,但体积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穿越要多大距离,两三百米内肯定没问题的
要超远距离用R9高频头和接收机,但体积大多了

嗯嗯,一般极限也就飞四五百米

网友C:
摆放好了
XM+  XSR  X4RSB  距离都差不多
实际主要还是受环境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摆放好了
XM+  XSR  X4RSB  距离都差不多
实际主要还是受环境影响

好的,谢谢

网友:
如果我的话,在这三种里我会选x4rsb,比xm+有s.port,比xsr相对稳定。

网友:
x4r去针去皮体积还是可以的,大有大的道理,虽然我也不懂

网友D:
r-xsr 貌似支持冗余   这样稳定性应该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r-xsr 貌似支持冗余   这样稳定性应该更好吧

冗余啥意思

网友D:
可以再接一个接收机  类似于飞控的双gps          一个出问题或者失控了  另一个还可以继续接管 避免炸机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具体我也没用过

网友:
Mr.Steele大神测试过,x4RSB距离比较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再接一个接收机  类似于飞控的双gps          一个出问题或者失控了  另一个还可以继续接管 避免炸机 ...

嗯嗯,好的

网友E:
如想在复杂地带或中远距离稳定玩穿越估计后期都得加增程了,因为2.4G信号容易受障碍物或距离影响,而如今针对穿越最好的增程就是黑羊的CROSSFIRE,也就是Mr.Steele用的,但价钱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想在复杂地带或中远距离稳定玩穿越估计后期都得加增程了,因为2.4G信号容易受障碍物或距离影响,而如今 ...

好的,谢谢

网友:
R-XSR和XM+都是full range,遥控距离差不了多少。R-XSR支持回传,XM+不支持。
X4R-SB体积比较大,但是装5寸机架上也没啥问题。
如果要接F4飞控,R-XSR的非反相s.port有专用焊点,而X4R-SB需要焊接到元件脚上。
如果你不需要回传,其实哪个都差不多。如果需要回传,个人推荐R-XSR。

网友:
两个差不多,一般用rxsr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