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安全第一

楼主(2018-09-03):
450L尾巴剧震,没法飞了,都介绍改皮传,以为皮传可以不再震了。网上买了改皮传的配件,等,一天一天的等,终于盼到了,清点零件,关键的东西没到--尾管座,与卖家联系,迟发一天,没办法再等吧,晚上,手机短信通知东西到了,快递已经不送了,联系自取。回来连夜改皮传。差不多11点安完了,全换冰人了。开机试试,还是有震动,只是不是很强,时间太晚了,也不敢开大油门,休息吧,明早再试。
今早,开机再试,油门大约70的时候,尾巴开始震了,但不像轴传那样狂震,为了安全,把飞机拿到床与墙的空间(约60cm宽)推油门,开始震,也有点抖,还能忍,用手把住飞机,身子闪开,防止飞出东西伤到我,再推油门,大约80左右的时候,咔吧一声巨响,立即把油门关了,一只手把着飞机,没法切熄火的。感觉有东西飞出去了,吓的有点晕了,定睛看看什么情况,一直尾浆没有了,另一只尾浆也伤了,两个蟹爪全断,尾轴剧弯,双推导轮也坏了一块,皮带也断了。一套新尾巴,几乎报废了。
幸运的是,没有伤到我自己,如果不是自己小心,躲开角度试机,恐怕自己也会受伤了,看把地板打出的坑,更是后怕,射到自己身上,后果不堪设想的。
以后玩这东西,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切记,安全第一!

网友A:
这不就是射桨么,,,,火钳留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射桨么,,,,火钳留名

比一般射浆严重多了,飞机还在手上呢。后怕。

网友B:
这种垃圾尾桨就不要用了,另外就是还是做个桨平衡吧,做了和不做的差别真的很大

网友A:
射桨能把尾轴变成这样,,我也是头一次见,我也怀疑是不是这尾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桨能把尾轴变成这样,,我也是头一次见

近距离爆炸,吓死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垃圾尾桨就不要用了,另外就是还是做个桨平衡吧,做了和不做的差别真的很大

可惜我这冰人尾巴了。

网友:
飞直升机,离远点

网友C:
万幸,万幸,人没受伤。

尾巴只是振动的放大器,很多时候振动源不是尾巴。

仔细检查主轴、横轴、尾轴是否有歪掉的迹象,不行就把大小桨拆掉了逐个试,单独转电机,电机带主轴转,电机带主轴尾轴转,看震源到底来自于哪里?

另外家里测试太危险了,而且带桨测试,更危险,真要测试建议在室外进行,人最好躲在树后面。

曾经射450大桨,从两腿之间飞出去十几米的,差点绝后,至今想起来都后怕。以后再也不敢用山寨配件了。

冰人的升级件还蛮不错的,感觉比原厂精度还要好一些,尤其是旋翼头,尾波箱。所以再仔细检查一下,炸鸡后是不是哪里歪掉忘了换了,也有可能是尾桨重量差别太大诱发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幸,万幸,人没受伤。

尾巴只是振动的放大器,很多时候振动源不是尾巴。

谢谢老师指导,回去要认真检查的,可不是小事的,都心有余悸的。

网友D:
你这有点乱搞  我怀疑是的尾轴弯了  或者哪里没搞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回去要认真检查的,可不是小事的,都心有余悸的。

客气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有点乱搞  我怀疑是的尾轴弯了  或者哪里没搞好。

当然是有问题哦,要不,不会炸的哦,但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好怕怕  万幸

网友:
机械有问题,检查的时候,不要带桨,空转看下振动源在哪里

网友:
收我的450L吧,保证不震,顺滑无比,哈哈

网友:
千万不要手拿着飞机运转。

网友:
没装大桨,拿手里测试震动?测试震动还是要离远一些,绝对不要拿手里。就是没有装大小桨也不要拿手里。

网友:
明显方法有问题,调尾巴震动哪有上七八十油门的,450L不带大桨,电调普通模式50油门无震动就可以说明问题。尾轴,尾中联,蟹爪无变形,桨夹虚位小的情况下,就是配尾桨,配好50油门没什么震动,3d就可以随便飞。桨是直机的灵魂,尾桨和大桨同等重要,很多尾巴软或者手感不好不妨换副质量好的桨,好尾桨重量轻,硬度好,平衡又好,自然是震动又小手感又好

网友E:
震动源有可能来自  马达  马达达到一定转速 可能就有震动 过了 或低了 就没有了  这很难发现   这里跟你说下

网友:
估计尾巴本来就有小问题的,否则高速转不会这样的

网友:
作死啊,装尾桨测试震动也要先配平好吧,垃圾尾桨本来就不靠谱,在一个能坏成这样我觉得不单单是尾桨的问题

网友:
失衡在尾部 锥形放大 ~

网友: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呀.
忍耐一下,天亮了去安全的地方试.

网友:
这种东西,你要先不安装浆,对机械结构在动力下测试排除震动,如果机械结构没问题,那就是最简单的浆平衡不好,,你这样太危险,一直都不敢太近启动的原因就是惜命,现在玩直升机少了,0几年那会东西都是进口质量还好点现在这东西膨胀,什么假冒伪劣劣质品小作坊一大堆。以前的浆里有根系钢丝就是怕射浆,现在很多都没有这个保障。

网友:
轴能变成这样,超转了吧,好好检查一下转速,不是油门,是转速

网友:
直机不要不带主桨在50%油门以上测试,容易射。然后普通测试请先配平后进行,我自己的话都是不带桨测试震动合格后再配平桨上桨测试。

网友:
太危险,哪有这样测试震动的,先看看三轴或者装配有没有问题吧!电机也看看,尾桨用好点的,好的尾桨事半功倍不过主要看你怎么调!这种震动机械问题很严重!

网友:
介四玩命呀。

网友:
看的胆战心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震动源有可能来自  马达  马达达到一定转速 可能就有震动 过了 或低了 就没有了  这很难发现   这里跟你说 ...

谢谢老师提醒,说不定还真是马达呢

网友F:
绑一个K8之类的带测震动的陀螺仪,用手机蓝牙连接,人躲远点儿,虽然不如拿手里直观,但是相对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绑一个K8之类的带测震动的陀螺仪,用手机蓝牙连接,人躲远点儿,虽然不如拿手里直观,但是相对安全些~~

这个还可以蓝牙呀,还不知道呢,谢谢老师。

网友G:
好奇害死猫,根本没必要加油门

网友:
不管什么模型,都要安全第一

网友:
未必是尾巴,我也是用的冰人,震动很小从来不折腾尾巴,注意三轴,还有皮带拉紧

网友:
靠,以后不上大鸡了。。最大玩120算了。好恐怖

网友:
射浆啊,牛逼。这玩意我都不敢在室内调试。起码室外5米开外

网友:
震动多源于尾桨不平衡,测试油门一定控制在50以内,多看看论坛上面大神级人物排震方面的帖子!

网友:
能把皮带震断。。这也太牛逼了。。。。。

网友:
恐怖啊,安全第一

网友H(2021-03-26):
没你这样测震动的呀,我380也举手上的感觉震动,但左手举机右手扣熄火,我是定速油门70就是常规飞行的油门,但关键是你得感觉震动,一旦感觉震动上来了绝对不能等尾巴甩,就要切熄火了,尾巴甩是很严重的震动了,必须停止测试。还有举手上试震动真的很危险,另外测震动一定把尾拉杆与球头拆掉,这样不会导致突然甩尾,飞机的突然甩尾神仙也控制不了,还有就是十字盘如果因震动大而突然偏导致桨旋翼面倾斜也是你手控制不了的,所以举飞机试震动非常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你这样测震动的呀,我380也举手上的感觉震动,但左手举机右手扣熄火,我是定速油门70就是常规飞行的油门 ...

是滴是滴,安全第一,现在不这样玩了,但震动还是必须要测的。首先不带桨测试震动,再带尾浆测试并配平尾浆,争取在300以内。大桨配平后安上就出去飞啦。谢谢关注和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滴是滴,安全第一,现在不这样玩了,但震动还是必须要测的。首先不带桨测试震动,再带尾浆测试并配平尾 ...

感觉不带大桨的震动因机而异,我飞机的感觉也和你的差不多,不上大桨也就300左右,再高上大桨就更高了。震动数值这个真没法确定多少,只有平时修机是慢慢积累经验,我也是慢慢摸出来的,只能感觉自己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