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接无线模拟器

楼主(2018-09-03):
本来没这个打算

昨天飞模拟器的时候 忘记把线,被儿子拖这遥控跑,整个USB口和主板断了

顺便量了一下电压,到这里找了找教程。

因为家里还有一个闲置两年的微型dsm2接收器  0.28克的那款  比一毛硬币还小

查了资料 短接1和地线   2号就成了ppm输出,正好。  接下来简单 就是一顿焊接

楼主:
因为用MAC系统,现在只能用模拟器飞凤凰 。

NEXT和另外一个软件价格太贵 没舍得买 。liftoff模拟器跑不起来 尴尬!

网友A:
liftoff为啥跑不起来

网友:
厉害了  有空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ftoff为啥跑不起来

要独立显卡  我用的mac  虚拟机 性能差了

网友B:
Mac虚拟机什么意思?不是真真正正的苹果电脑?苹果的一向都是处理视频办公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虚拟机什么意思?不是真真正正的苹果电脑?苹果的一向都是处理视频办公很好啊。

我用的MAC操作系统。

凤凰啊  LIFTOFF啊 都是在WINDOWS下面运行的

所以在MAC电脑上装了PD虚拟机来运行,凤凰能流畅,LIFTOFF不行。

NEXT有MAC专用版 不过要588  暂时没舍得买。

网友(2019-02-24):
华科尔啥接收支持。我的控是12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MAC操作系统。

凤凰啊  LIFTOFF啊 都是在WINDOWS下面运行的

MAC   上面可以考虑  Aerofly RC 7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C   上面可以考虑  Aerofly RC 7

这个要购买吗  我已经买了Liftoff  正版 ,联系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