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涵道歼11开箱装机

楼主(2018-09-03):
老飞3d飞腻歪了,搞个涵道机玩玩。这次入的是风范的双64涵道歼11,其实就是苏27首先开袋假组一下,看看效果

动力是群汐6s涵道,好盈天行者80a

前轮

肚皮的样子

机尾局部

开始美化工作,首先搞一搞座舱细节,机鼻改成黑色

机身勾线

装好了舵机,动力,勾线勾了一半,明天继续

网友:
飞了么?效果怎么样?

网友:
期待飞行,一直很喜欢苏系飞机的

网友A:
我也有意搞个苏27,双涵道是一正一反还是两个正转的?

网友:
这是64涵道吧  感觉差点意思上70好飞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意搞个苏27,双涵道是一正一反还是两个正转的?

这东西还分什么正反  朝后吹气就对了

楼主:
今天继续,勾线差不多了

网友:
飞机非常漂亮

楼主:
副翼舵机就位

座舱粘好了

武器挂架

设备舱理线

准备粘合尾翼,为了牢固,把表面的油漆刮掉

改装了平尾摇臂,因为原装的孔径不对。。

楼主:
平尾的轴是一根细玻纤杆,抗扭强度不行,拆了换成钢的

然后安装到位

前轮舵机和拉杆这样装

电调只能装装这,但感觉吹不到风啊

到此全部完成,等待试飞

网友(2018-12-08):
6s电池飞多长时间

楼主:
三分钟下来3.8

网友:
仓盖可以再加一下筋。随便飞,太好飞这个机。

网友(2023-05-03):
up你好,请问这飞机,厂家没附DaoDan吗,只有飞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