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震动。震呀震 想换机了。

楼主(2018-09-03):
先上配置

屌丝450 sport 有副翼
电机机身带的 没标。
全机银燕舵机
kds 820 陀螺仪

嗯  屌丝机 纯的。

新机到手组装完毕。首飞成功   挺稳的(只会悬停。简单航线)。大概飞了十几个起落吧。小得瑟了一下。炸了 轻伤。尾轴 尾桨 报销。

全部换新 维修调试完毕。试飞
噩梦从此开始

第一次:油门30%左右 开始狂抖。跟啄木鸟一样。检查发现 大齿盘有明显磨损。更换。

第二次:还是30%左右 狂抖。换了大齿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降低转速 发现刹车盘 有轻微晃动 嗯 换主轴。

第三次:慢推油 不抖了。乐呀。起飞 悲剧了。即将离地时 人家自己玩了一个高度自旋带漂移。损失大桨 尾管 大齿盘   哎。修吧 全部换掉。

第四次:检查 一切正常。尾舵也没有反。推油 这次没有自旋 但是开始无敌金鱼尾。调感度 没有任何效果  无奈 换尾舵机 继续调

第五次:还是尾巴抖 继续调感度。步进1。从0调到100 执着的抖啊抖。没办法 换 尾波总成 尾管 皮带 。

第六次: 开始点头 加尾巴抖 换全部轴承 和所有能转的部件 (除了电机)

第七次:依旧 点头加抖尾。 全部拆了 重装。同时换了电机 和陀螺仪(乐迪GY100-s)

第八次:不点头了 改哆嗦了。高频哆嗦。加尾巴抖

第九次: 依旧。 开始漫长的调试。
......

一个月左右。发现配件够装一架新的了。嗯 果断动手

结果悲剧依旧。抖啊抖。

.........

5月22号炸机开始 到现在。450就没有一次能正常出勤。
而且还是两架。

开始怀疑人生。是我手残呢。还是这屌丝机 真就只能当静态 摆着看看就好。

最后。本来都打算放弃直升机了。看到大神们的装机贴。又不安分了。

现在想入手 一只无副翼

450呢。还是x360呢。纠结中。

求大神给推荐一下吧

最后 是这两个不省心的玩意

网友A:
这机放二手区半年都不一定卖的掉你信吗?当然要是打算9.9包邮当我没说。。。我一堆全新未开封450pro配件,打7折没人要,6折没人要,最后5.5折卖的。。。。x360现在有点贵了哦,活动价已经没了,好像贵了100软妹币吧,你可以问问组长能不能优惠点,组长很大方的,叫什么mytt的新店,纸飞机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放二手区半年都不一定卖的掉你信吗?当然要是打算9.9包邮当我没说。。。我一堆全新未开封450pro配件, ...

首先 这俩玩意没打算卖。另外。450就真的这么不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放二手区半年都不一定卖的掉你信吗?当然要是打算9.9包邮当我没说。。。我一堆全新未开封450pro配件, ...

是t宝店铺吗。没找到呀

网友:
收我的450L不?保证不震,顺滑无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t宝店铺吗。没找到呀

不是450不堪,是有副翼太古老了,机械化太复杂,太折腾人了!

网友:
基本上有副翼炸过后,就各种抖,唯一解决方法是换整个旋翼头,反正我是从来没有修好过有副翼那套旋翼头机构的,从来都只能全部换掉。好在很快投入无副翼的怀抱了

网友:
尾巴成金鱼尾,总归有原因的,应该调整机械,并不是调整参数。450这玩意要慢慢来,比多轴复杂多了

网友:
推荐楼主看看《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在航模新手学堂的精华帖里~

网友:
排震过程不对.....要一个个环节排

网友:
换大飞机吧

网友:
楼主的排震经验可能飞360更简单点

网友B:
这俩你都玩不圈,别的你也玩不转,如果你那能花钱修,就玩点钱修一下,但你要让他教你怎么分析的过程教给你,慢慢的你就会是老手了,如果没有,你自己又不会发现问题所在,那就退吧,但是千万不要买别的所谓好机,全是假的摔了也震

网友C:
其实楼主可能就是喜欢副翼结构的机机也说不定呢(我也喜欢以前的有副翼),大家也别忽悠楼主换飞机了,有人能提出合理的排震方法最好啦

网友D:
别折腾了,换大机、好机,好设备,费用差不多,省了很多折腾时间。
重点查查中联,中联同心度越高,飞机越爽

网友E:
现在还有有副翼新机买?楼主可以考虑改或换无副翼头。

网友B:
我说句实话,不知你爱听吗,你不要玩了,你破B玩具,就是买上万,再他妈好,也是破B玩具一台,你是男人,应玩什么,跑步,健身,然后请爸妈吃饭,我现在就不怎么玩了,我调机时可累了,一个小螺丝三四天才找到原因,現在我调机可答到百分之八九十,可感觉自己太傻了,这破B玩具不值我负那么么多,今天我飞了八电,是在练完身体,买完东西找时间飞的,发理我用的3Gx陀螺仪的尾桨中立点没调对,回家调一下,下次再飞时看调对了吗,告诉你我这**飞这3G×陀螺仪调尾巴中立点几年了吗,从2014到现在,还调不好呢,跟爸妈吃个饭,跑个步,比玩这好,别再买机了,

网友F:
飞机要转动顺畅。轻松。双桨消除。无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x360吧

嗯嗯 正在纠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俩你都玩不圈,别的你也玩不转,如果你那能花钱修,就玩点钱修一下,但你要让他教你怎么分析的过程教给你 ...

以前玩50油机。真的没这么折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可能就是喜欢副翼结构的机机也说不定呢(我也喜欢以前的有副翼),大家也别忽悠楼主换飞机了,有人 ...

嗯嗯。你是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折腾了,换大机、好机,好设备,费用差不多,省了很多折腾时间。
重点查查中联,中联同心度越高,飞机越 ...

大飞机出勤一次 整备太繁琐。加上我是个懒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有有副翼新机买?楼主可以考虑改或换无副翼头。

已经买了无副翼头总成 和K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句实话,不知你爱听吗,你不要玩了,你破B玩具,就是买上万,再他妈好,也是破B玩具一台,你是男人,应 ...

嗯嗯。听人劝 吃饱饭。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要转动顺畅。轻松。双桨消除。无异响。

无双桨。无异响     就是抖不停

网友:
算了,你这机配置也不怎幺样,吃点喝点乐三点,注意别胖了,老百姓过生日吗,来51的都是神仙,地上放不上,上天上天去

网友:
排震动啊,有排搞。先检查尾巴系统,包括尾轴,中联,桨夹,看有没有湾,松动,不滑顺。看不出你的是轴传还是皮带,有没有松或湾。,尾舵机有没有抽筋不够力。转弯齿轮(就是小齿和尾巴传动系统的那个小齿轮,我忘记叫什么了。。)有没有轴湾松动。大齿轮有没有某个地方扫齿了。大桨平衡要做。马达有没有问题。。。。。。。。。话说现在论坛风气真差,讨教问题没有教还说450有服役是不值钱的东西。。。。。。。。。。。。。

网友F:
桨夹拆了换胶圈。。在仔细检查桨夹轴承。大桨尾桨。。肉眼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桨夹拆了换胶圈。。在仔细检查桨夹轴承。大桨尾桨。。肉眼看不到的。。

嗯嗯 我试试看

网友H:
改无副翼简单多了,金鱼尾你炸过,一般都是机械问题

网友I:
有副翼机器还是做静态看吧,修机调机太费劲,时间太空闲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无副翼简单多了,金鱼尾你炸过,一般都是机械问题

买了 无副翼金属套件  结果主轴是 6mm  退了 ,换的还在路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副翼机器还是做静态看吧,修机调机太费劲,时间太空闲除外

嗯嗯  有这个打算~~~

网友:
路过看看,某人说的太逗了。哈哈哈

网友:
建议500起步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