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雀V280-III型,垂直起降,短距起降演示。

楼主(2018-09-03):
    肥雀V280-III型,垂直起降,短距起降演示,风力2-3级阵风:

   前几天的肥雀V280-Ⅲ,小雨+阵风飞行视频:
     正在服役款肥雀V280-III型,大概已经15个起落,整体没有形变,电设正常工作:
     模友定制的肥雀V280-III型,改善了V尾的舵机安装位置,和小改机头:

网友:
确实够肥的

网友A:
看到了18650 4S电池,看来续航性能确实会比较高。还有就是在悬停的时候,感觉飞机总是在不停的调整,是因为飞控没有自稳功能吗?如果悬停的时候不对飞机姿态进行调整,飞机会失去姿态吗?平飞的时候应该稳定性没问题,但是悬停的时候感觉和四旋翼的稳定性还是有差距的,不晓得可不可以通过飞控增加悬停的稳定性。如果悬停稳定性得到提升的话,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18650 4S电池,看来续航性能确实会比较高。还有就是在悬停的时候,感觉飞机总是在不停的调整,是因为 ...

飞很多次了,忘记起飞前校准陀螺加速器了,校准后会稳定悬停!

网友B:
很纳闷,这么好的机机,为啥不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纳闷,这么好的机机,为啥不热呢?

看来需要F35B来提神了!

网友B:
哈哈,大神的巨作马上要闪亮登场了!万众瞩目,翘首以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大神的巨作马上要闪亮登场了!万众瞩目,翘首以盼。

要点时间,机身和飞控,包括转换机构都解决了,唯一的就是动力通过涵道转向90度后损失太大,一算下来,就悬停2分钟不到,(真要飞上天,刚起飞就要降落了,最起码也要达到悬停2分钟,转换后平飞5分钟,然后还能有1分钟的降落电量,淘宝上6S的涵道动力效率都不高,能搞个12S的涵道应该效率有很大提升),我再找效率高点的涵道动力配置。

网友:
确实不容易,有了先进的想法还要有先进的零件才行,好像有厂家定制涵道,配上3D打印就更完美了。

网友:
悬停稳点更好。

网友C:
这飞机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多少钱?

你指的是肥雀V280-III型吗?

网友:
感觉很可爱

楼主:
接受定制。加我好友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  飞控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飞控哪里买的

马云家,搜KK2.1很多。

网友E:
这个飞机可以定制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机可以定制一个吗

我已经发了消息给你了!

网友F:
kk飞控直接选两轴就可以吗?还是需要垂直起降固件
悬停时螺旋桨差速控制横滚 前进时差速控制偏航
那么问题
1.如何进行切换?
2.45度时差速控制什么?

小问题:如何确定电机旋转方向?
看图中螺旋桨转动方向与翼尖涡方向相同 如果与翼尖涡相反 能否起到减少阻力 提高续航的作用?
我记得kk飞控里有标记螺旋桨方向 也可能是按那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kk飞控直接选两轴就可以吗?还是需要垂直起降固件
悬停时螺旋桨差速控制横滚 前进时差速控制偏航
那么问 ...

要刷垂直起降固件。
1:三段开关切管三个模式,悬停,半倾斜,平飞固定翼模式。
2,差速与旋翼矢量倾斜共同控制。
小问题:螺旋桨需要与翼尖涡方向相反、(当时我没有留意这个问题,水机就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