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小机是不是做不了熄火降落?

楼主(2018-09-04):
如题,家里怎么降落小心都有点心疼起落架心疼尾垂,切熄火之后尾
电机
不工作没法锁尾啊,有什么方法解决吗?没飞过大机,很纳闷切熄火
陀螺仪
就不工作了?十字盘都不感应了啊

网友:
小鸡不能熄火降落,单向轴承也没有

网友A:
你的小飞机是尾电机,当然hold后就停转了,必须得皮传或传动轴传动,熄火后还利用惯性传动,陀螺仪hold后是依然工作的。另外小飞机浮力小,450都很小,500以上还差不多。

网友B:
凤凰模拟器里的小机能熄火降落,现实中很难实现。

网友C:
可以的,hold油门设到尾电机可以启动,主电机停转即可(期间可能需要调整油门通道行程),另外给大齿改装单向轴承。亚拓150系列有rkh的单向大齿改装件,其他小鸡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D:
买个大号瑜伽垫 每次落那上面

网友E:
你不能低速降落吗?

网友F:
可以做,类似Ternunx兄说的方法,不过机子不多,比如亚拓150,130x,华科尔v120(这三个都需要特殊改动配件,而且单向做熄火并不容易),以及oxy系列和250机。小机做熄火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G:
切熄火后大桨失去动力机身没有大桨旋转造成的反扭力,这时根本不需要锁尾,只是小机大桨惯性小,在离地低的情况下切熄火降落还是可以的。

网友H:
主要还是没有单向,电机停转后主桨是有刹车效果的,机身会连带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