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2018年一款值得入手的APP控制的智能固定翼,带DVR的双接收视频眼镜

楼主(2018-09-04):
对于许多RC爱好者来说,第一人称视角(FPV)飞行的快感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每个人都希望从模型的角度体验飞行的感觉。虽然市场上有许多面向初学者的FPV多旋翼,但很少有固定翼可以选择。入手一台德国生产的Tobyrich FPV 固定翼,给大家做一个开箱测试。

一般航模专业玩家通常不喜欢使用智能手机APP进行控制的模型飞机,尤其对玩固定翼的玩家。迄今为止,可能大家和我一样还没有找到任何手机APP操控的接近专业遥控器的精确度。话虽如此,但是这款飞机以及APP是我见过的,用过的最好的一款了。
1. 包装方面:
从包装上来说,比我之前见过的包装都要好,不得不佩服德国人做产品的用心, 产品包装的每个细节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

2. 套装包含什么
1X 飞机
1X 游戏操纵杆
1X 飞机电池(1S 185mAh)
1X 飞机电池充电器
1X 可更换的桨叶
1X 桨叶更换工具
1X 说明书(多种语言,不过没有中文的,不过可以图片拍照翻译过来
1X 双接收带DVR功能的视频眼镜
1X 2GB MicroSD 卡
1X VR 视频眼镜充电线
也就是说除了手机,基本上都包括了, 到手就可以飞。

3. 飞机部分:
机身采用了Durinum材质(一种独特且几乎坚不可摧的高科技泡沫它的翼展为305mm,长度为330mm,飞机重41克。3通道单翼飞机由单一的螺旋桨驱动,齿轮电机驱动,飞行电池直接插入机翼之间平面顶部的端口。电池是1S 185mAh,可以支持飞行大约10分钟,充电只需要20分钟,飞行范围在100m以内。
关于飞机的通道,除了油门,飞机还有一个用于偏航控制(Yaw)的方向舵(Rudder)和用于控制俯仰(Pitch)的升降舵(elevator)。所以从技术层面说,这是一款三通道的模型。
然而,飞手只能直接控制油门(通过APP滑块)和方向舵(通过手机的陀螺仪左右倾斜控制),升降舵实际上是内置的自动调整模块,这种自动化调整的功能,可在正常飞行过程中使飞机保持正确的姿态,并且让特技功能变成了可能!当然因为飞机本身的自重,不建议在强风力下去飞行,这样容易使飞机不受控制。

4. 摄像头部分:
摄像头 像素720×576,三合一的5.8G 摄像头,安装在飞机的腹部,并且用塑料壳保护,可切换频点。注意一下第一次使用记得激活(说明书很重要哦!)

5. 操作方法:
飞机是用手机蓝牙进行连接的,控制范围大概是100m,通过APP,有两种操作方法来控制飞机。
1)倾斜手机的方式,利用手机内部的陀螺仪
在APP中选择手机的竖直界面状态,用拇指控制油门,向左(右)倾斜手机可以控制飞机的方向舵(Rudder),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升降舵,并不是通过手机向上向下倾斜控制哦,而是通过APP上的油门滑块,通过控制油门的速度来控制飞机的向上升向下降。

2)操纵杆模式:
双手以横向方式握住手机。 您的左拇指控制油门滑块,而右手拇指左右移动虚拟操纵杆控制左右的转弯。 模拟操纵杆的一个共同缺点是,如果不俯视屏幕,您不知道中点在哪里。 但是这款飞机通过包括一个吸盘连接到屏幕上,拇指垫物理控制来解决这一问题。

6. 飞行模式:
飞机有两种飞行模式,固定翼模式和直升机模式。
在固定翼模式下,飞机在转向时保持水平姿态,油门可以使飞机爬升和下降。
在直升机模式下,飞机的桨叶朝上,这样会降低向前的速度,说明书里面表明直升机模式很适合室内飞行,但是对于新手来说,还是需要先找个空旷的环境联系比较好。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特技飞行,特技动作的实现可通过APP 进行设置,
Up Flick 手机向上弹一下
Down Flick 手机向下弹一下
Double Tap 双击屏幕

特技动作目前可供选择的有:
90° Hover  90度悬停
Cobra Turn 眼镜蛇转弯
Sail Mode 帆模式(这个模式还没有飞行尝试)
Helicopter Mode(直升机模式
Loop(飞机向前飞并打一个圈
Speed Boost 速度提升
EMERGENCY LANDING 紧急着陆
U-Turn(U型转弯
Circle Mode (Loiter) 圆圈模式 这个还没有尝试。

7. FPV视频眼镜方面:
任何玩FPV模型的玩家都希望有一个第一人称视角的视频眼镜,这款飞机搭配的视频眼镜通过5.8Ghz信号(不是WIFI)传输实时图像,而且还有录像功能,套装还附带了一个2G的SD卡。
- 眼镜是内置了电池,可以通过USB线直接进行充电,非常方便(当然充电宝也可以)。
- 视频眼镜内置了高清DVR模块,可以录制720*576px 的视频,DVR模块是独立芯片,在DVR模式下实现0延迟!!!双接收模块提高了接收范围。
- 5英寸的屏幕,800*480px的分辨率,分离式设计,还可以放到支架上单独作为屏幕使用。
- 自动搜频, 支持Video-IN 和 Audio-Out

眼镜的功能非常强大,对于新手来说的话, 我建议先不要用视频眼镜飞,先练习操作飞机,不然戴上视频眼镜后,真的就是另外一个视角(世界),飞机飞到哪里不知道怎么判断就尴尬了。。。

6. 总结: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刚入门的航模爱好者的话,我建议可以了解一下这款飞机。 当时第一次知道这个飞机的时候,我对这个飞机的期望值也非常低,因为很少人喜欢用APP控制一个飞机,而且是固定翼!但是!当我真的拿到这个飞机的时候,我妥协了,这个飞机真的非常耐炸!飞起来非常顺畅(当然在上手练习的时候不得不有坠机的时候)。而且这款飞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智能的,可以自动调整升降舵保持最佳的飞行姿态,在所有的APP控制的飞机中,这款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而且搭配了带录像功能实时传输的FPV视频系统,简单的操作就能实现特技功能!(是真的特技功能! 不是玩具级别的那种)

网友A:
这玩意真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真高级

不一样的飞行体验

网友:
我要看实际飞行体验,官方说明没用

网友:
发个视频看看,广告做的不错

楼主:
视频晚点post上去

楼主:
有兴趣测试的,有测试经验的,也请联系我

网友B:
关键是价格,伟力也不错,520没人买单

网友:
多少钱?哪里有卖?

楼主:
新品首发价:790元 全套装,视频眼镜DVR是单独芯片,零延迟。目前只在线下卖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价格,伟力也不错,520没人买单

可以推荐个大神测试一下的,风大不行,飞机比较小,风力太大,影响内置的模块控制飞机。这个虽然叫固定翼,但是不一样的体验,可以算是一个新东西,老玩家不要太介意,产品还是比较给力的。

网友C:
什么视频眼镜,不就是一块屏幕

网友:
说到底就是卖个软件,这个配置硬件性价比不高

网友D:
异曲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异曲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视频眼镜,不就是一块屏幕

这。。。这东西不仅仅是一块屏幕的技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这东西不仅仅是一块屏幕的技术吧

价格如何呢?怎么样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如何呢?怎么样能买到?

这里不让谈价格和购买方式哦 我私聊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不让谈价格和购买方式哦 我私聊您

加QQ还是微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QQ还是微信呢?

在5imx我加你好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5imx我加你好友了

开聊吧

网友:
对材料很有兴趣.

网友E:
如果价钱合适的话, 拿来体验一下还是不错的,记得伟力也出过类似的用体感来控制的飞机。还有就是现在手机app技术应该也算普及了,个人估计可能体感控制也会是以后航模发展的一个方向:让你体会在高空翱翔的感觉,嘿嘿,。

楼主:
?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8396fd8cc0e676117d8771f94093c23a8

网友:
不错,适合入门,比模拟器要好。

网友F:
Durinum材质,这个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Durinum材质,这个是什么材料?

查了一下这个材料的历史:
Tobyrich对市场上最好的材料进行大规模研究,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审查了各种不同的材料,如EPP,EPS和EPO, 但它们都不合适且经久耐用。最终,Tobyrich与实验室和工厂合作,开始开发自己的材料,以创造一种高度耐用的材料。结果是一种名为DURINUM®的材料(基于DURABILITY一词)。DURINUM®是德国专利商标局的注册商标,也是欧盟的注册商标。
使用DURINUM®,将感受到并看到差异。即使是最严重的碰撞,材料也能存活下来,飞机也绝对不会破裂。

只能帮到这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这个材料的历史:
Tobyrich对市场上最好的材料进行大规模研究,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审查了各种不 ...

哦,看起来不错啊。期待能有进一步使用报告

网友G:
之前在youtube关注过,1.8k rmb确实挺贵,但是思路我觉得很好。看老外测评的,容易失控,丢图像,不知道楼主玩的怎么样。另外升降舵不能手动控制吗?万一要手动拉起来,只加油门,反应会不会太慢,和两通道玩具飞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价钱合适的话, 拿来体验一下还是不错的,记得伟力也出过类似的用体感来控制的飞机。还有就是现在手机a ...

国外卖1800rmb,洗洗睡吧要不让楼主给我们每人发一架测评一下

网友G:
我看过视频,老外用这个开着直升机模式(准确来说是大迎角眼镜蛇平飞模式)当穿越机玩,准确的穿过了几个门洞,印象很深。相信技术上是合格的,只是价格还没到大家能接受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过视频,老外用这个开着直升机模式(准确来说是大迎角眼镜蛇平飞模式)当穿越机玩,准确的穿过了几个门 ...

私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在youtube关注过,1.8k rmb确实挺贵,但是思路我觉得很好。看老外测评的,容易失控,丢图像,不知道楼 ...

欢迎有测试经验的魔友联系我,可以免费发样做客观的测试,给大家伙看一下效果!

不过建议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测试,毕竟飞机小。。。不适合在恶劣天气下飞行。

Tobyrich 第一次进入国内市场, 前期价格不以国外为准哦 ,有很大力度的支持!绝对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在youtube关注过,1.8k rmb确实挺贵,但是思路我觉得很好。看老外测评的,容易失控,丢图像,不知道楼 ...

看老外测评的,容易失控,丢图像,不知道楼主玩的怎么样。另外升降舵不能手动控制吗?

1. 这个和国外反馈过,分析的原因原文如下:

1) He flies very high (15-20m) where it is windy and looses control. He thinks that the connection has interrupted but it was actually strong winds which did not allow him to control the plane anymore.
他飞得太高,而且是风力强的情况下造成了失控,风力太大,就不允许玩家控制飞机了。
2) His phone and our app are not fully compatible. Most likely in this case!
他的手机和APP不是完全兼容,很可能是这种原因。
3)Very rare but possible: a technical issue with the antenna or loose battery contacts.

也有可能是天线问题或者电池松了。

2. 丢图像不太可能的,视频眼镜是双接收,发射端摄像头质量也不错,就算飞机失控了,图像也不会丢失。
升降舵不能手动控制的, 是自动调整的,这里面的原理我还真的没有深究过(个人的技术知识有限,不过有兴趣的摩友可以研究一下),需要我联系tobyrich的,我也可以问问就是不知道他说不说啊 也可能是技术机密啥的。。。哈哈

3. Youtube上的2个外国人测试的,都是测试穿越机或者传统固定翼比较多一些,很难说通并让他们去接受一个全新的事物。。。这个没办法的,每个人的喜好程度不同的,当然并不是说产品是完美的,有兴趣的模友可以联系我了解哈。
顺便推荐一下这两个youtube的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VmJEdlfDlw&t=1438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WAz6m_nEKY&t=4s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老外测评的,容易失控,丢图像,不知道楼主玩的怎么样。另外升降舵不能手动控制吗?

[/ ...

我猜自动升降舵是这样,就是飞机自动锁定俯仰角,app里那个速度设定选项其实就是俯仰角调整,你设的慢了,飞机就多抬头一些,设的快了飞机头就少抬一些,然后就可以通过油门控制升降。如果有气压定高,那就更方便了。

楼主:
应该是这个意思。 Airplane 给向前的动力, Heli给向上的动力。 气压定高用在这种飞机上,感觉有点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价格,伟力也不错,520没人买单

你咋知道没人买,我就买了。。。改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