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自旋不平怎么调

楼主(2018-09-04):
MB自旋不平怎么调,自旋的时候总是歪到另一边,不知道怎么调了。有经验的老鸟帮指导一下。

网友A:
不是陀螺仪的问题,应该是主轴没有垂直,调整飞机机械部分吧

网友B:
是铝壳MB? 如果是 可能是自旋优化方向反了

网友C:
今天我的小鸡也是,不知道我们情况是不是一样。我的问题是油门太小就起飞,打方向舵的时候主电机动力不足,老是转完就歪到一边。我把飞机调到一半油门才起飞,解决了。

网友D:
我的k110小机,必须一边自旋,一边修姿态.

网友E:
十字盘没调平

网友F:
检查手法,机子重心,倾斜盘水平

网友G:
调好每个舵机臂的绝对水平,还有舵机拉杆的长度一样,可以在大桨夹拉杆每转到每个舵机臂的位置然后量螺距,做到每个位置螺距都一样,记得每一个位置的螺距测量前都必须把螺距尺屏幕对着相同的方向放电机上归零,如果飞起来还是有点歪就在短按调参的a灯里面微调,感觉偏哪边就反方向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