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穿越机3S朝右自旋,2S正常,怎么回事?

楼主(2018-09-04):
    新装的穿越机,用F4飞控,机架qav210,使用3S飞时朝右自旋,而且是一抽一抽的,到用2S电池飞时不存在这种情况。
    在手机地面站看过遥控信号在中点,没有跳动,换了接收机也一样。同样的接收机飞450和GT95都正常。
    请教一下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怎么解决。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xMTAzMzQ3Ng==.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8366694b7b32e3cbd81feecd76ec5ea94

网友A:
調遙控器上的自轉微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遙控器上的自轉微調

微调能调到不自旋,但是还是抽

网友:
在调参软件里电调用的是什么协议,如不是DSHOT可能需做一下电调行程校准,如用自稳模式切到纯手动模式看一下是否现象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调能调到不自旋,但是还是抽

懂啥都别动微调 你就当没有微调这个东西。校准电调行程,调参里检查电机输出设置。

楼主:
晚上回去试试看。现在手动自稳都一样

网友:
pid问题?yaw的p值太高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这个F4是带电流计的,原来电池直接接到飞控上,现在把电池接到分电板上就好了。估计是板子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