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慢速micro SD卡,结果似乎没什么问题,但不确定

楼主(2018-09-05):
昨天买了张Sandisk的64GB,Class10,UHS-1,A1存储卡。属于灰卡。
读取速度100MB/s,写入速度略小于读取速度,怎么也大于60MB/s。

于是插入Air,提示“慢速卡“,但能录4K/30FPS。

而且,录制了17分钟(相当于一次电池用完的时间),也没有出现任何因为写入速度不够而终止录制的提示和情况。似乎都很顺利。

只是发现17分钟的文件被分割为4个文件储存,大约3.9G/5分钟一个文件。(不知快速卡是否是一个整大文件)。

据理论说,100Mbit/s相当于8bit的12.5MBytes/s,所以写入速度如果是60MB或更高的话,那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启不是不用买金卡一样可以享受4K/30PFS了?

欢迎指正!

网友:
胡说!大疆怎么可能有问题,一定是因为你没用大疆的螺丝刀,或者没有正确的使用大疆螺丝刀而导致的

网友A:
文件被分割为4个文件储存,这个是不是存储卡存储格式的问题?记得fat32格式就是最大只能存4g的文件的。其他的可能低速卡也能满足存储速度要求吧。

网友:
最好格式化成exfat格式

网友B:
把卡格式化成NTF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被分割为4个文件储存,这个是不是存储卡存储格式的问题?记得fat32格式就是最大只能存4g的文件的。其他 ...

,真专业。
确实写入速度能满足要求。
但接口可能不如,快速的。

测了下写入速度,从电脑里拷一个大文件,显示是平均17.5-18.5MB/秒的速度。算是大于12.5MB/s了吧,用着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卡格式化成NTFS

我是在Air里格式化的,没有其它选项。

网友C:
和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三星class10 64g内存卡,读写速度均有100MB/S,同样是MAVIC AIR提示速度慢。不明白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三星class10 64g内存卡,读写速度均有100MB/S,同样是MAVIC AIR提示速度慢。 ...

没问题,能拍。

网友D:
录制4K视频需要A3级别SD卡,A1级别的SD卡录完会丢帧,我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录制4K视频需要A3级别SD卡,A1级别的SD卡录完会丢帧,我遇到了

能否掐一段丢帧的视频看一看?我的3分钟扫射里,没有看出一点缺帧。
要知道,同是C10 A1的卡,读写速度也有快一点的,10MB/S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