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吻立铣头的主轴怎么拆开?

楼主(2018-09-05):
如图轴上后方一个大螺母拆下来了,还有个小的锈住了,没有专用扳手不好拆,想清洗一下轴承重新上点润滑油,请问前端盖拆开能不能直接朝下把轴敲出来?可是看结构后边的大螺母是调节轴承松紧的,如果直接能从前端敲出,就不怕轴承松了磨端盖吗?而且看样子后端拆不出。求救

楼主:
我去,看图明白了,端盖的凸圈顶住轴承的外圈,操果然是当局者迷啊

楼主:
太禁,做罢。怕敲坏轴承,反正已经知道怎么拆下这根轴,等以后有把握有工具的时候再拆,第一次拆用时很长它各种研究各种找视屏,发现都不一样,弄不下来。期间拆下压弹簧的时候螺丝蹦飞找不到了,还弹的手疼好几天。最后发现其实拿掉刀柄拉杆,主轴下压到底,它自己就掉下来了,就这么掉下来了,10秒就能拿下来我用了10天都不止,操它奶奶,我操它奶奶!

网友A:
主轴不错什么铣床上的,那个螺母用类似角磨机扳手的可调节扳手,没有扳手用东西敲击一下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不错什么铣床上的,那个螺母用类似角磨机扳手的可调节扳手,没有扳手用东西敲击一下也可以。

是上海H11-1的立铣头,到手块拆了一遍了,一是检查清洗一下,二是了解结构和使用方法,遇到问题就上来求救一下子,哈哈哈,可惜论坛太冷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上海H11-1的立铣头,到手块拆了一遍了,一是检查清洗一下,二是了解结构和使用方法,遇到问题就上来求 ...

都跑到闲鱼上去了,这里没有利益的存在

网友(2019-01-24):
查看仔细有无轴挡,再动手。

网友(2019-03-04):
路过此处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