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就鼓包了呢?

楼主(2018-09-05):
刚买的一个9.6V 1300mAh的电池还没充电,就是装到模型上使用了一会,然后发烫,拆下来一看,鼓包了,什么原因?

铁锂电池

铁锂电池

网友:
难道过放了?没充电最好别用

网友:
两种可能。 1 过量放电。2 过流放电。总结:过放。

网友:
为何不充电就用?刚买的应该是储存电压,买就用热失控导致鼓包。还有型号可符合,电池本身质量等等。

网友:
我觉得是过放了

网友:
放电电流过大

网友:
过放了,2s那是7.4v的9.6v是什么鬼

网友:
检测一下电流,再看看电池的参数,是不是电流太大了

网友:
可能就是过放引起的,我这一块3s用到8点几伏也鼓包了。

网友:
新电池,充满电再使用,Lz的应该是铁锂电池,满电应该是10.8V,9.6V连保存电压都不够。

网友:
你连电压也不测上来就问什么原因,我们只能猜了

网友:
磷酸铁锂就是这么软趴趴的,除非铁壳的。9.6V是3S铁锂,3.2V*3
放心用,铁锂电池不会燃烧爆炸。缺点是放电倍率低,内阻高,自放快,能量密度小

网友:
看样子这电池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