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电芯怕不怕变型?

楼主(2018-09-05):
由于
电池
摔伤了单片,想把同样的电池重新组合一下,所以拆开单片时候是双面胶粘的,电芯会变形比较严重,会不会影响电芯性能?

网友A:
会有影响的,我之前一块新电芯,就是双面胶粘住撕开后,造成表面皱皮,这片电芯使用就明显不如其他电芯。

网友B:
拿个螺旋桨沾点油往里一划就开了 然后你会发现完好无损

网友C:
给你提供个方法,我头两天才试过。把电池固定好,找根结实的细线沿着电池间的缝隙慢慢来回切割,可以完美的将双面胶切开!

网友D:
电吹风是个好东西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E:
变形肯定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