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 俯仰角度如何设置?

楼主(2018-09-05):
飞翼在半自稳模式下,横滚比俯仰角度大,爬升或者俯冲角度太小,请问应该在哪设置?
上了wiki百度翻译看了半天,只查到自稳模式横滚最大角度,查不懂半自稳俯仰最大角度

网友:
命令行模式,输入 set,然后找angle,你就能找到了,修改后别忘记save

网友A:
大哥,半自稳好像只会会中,没有限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半自稳好像只会会中,没有限制的吧

打杆到底,俯仰的舵面角度很小

网友(2019-06-24):
引用 楼主:
打杆到底,俯仰的舵面角度很小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你管他自己转多大角度啊,他只要能把飞机打平就行了呗,你这控制欲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