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卤素灯改led灯方法

楼主(2018-09-05):
机床灯坏了,想改LED灯,不想换灯座只换灯珠,有同学改过吗

网友A:
尺寸不合适不好改

网友B:
能改,但是不简单。

网友C:
有现成的led灯泡卖只要灯口合适能拧上就能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的led灯泡卖只要灯口合适能拧上就能亮

卤素灯泡好像一般是插腿的。

楼主:
对呀,不是普通螺口灯,是带线的或者插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改,但是不简单。

要是有合适口径的led灯杯卖就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卤素灯泡好像一般是插腿的。

插腿也有led的自带驱动电路,高低压都有还有cob的

网友:
灯买合适的就行了。主要是要有驱动。其实还是现在的灯还原好。

网友:
网购一个灯,几十元

网友:
普通LED的光谱集中在一个区间,非连续光谱,看精细的有色彩要求的不合适。

网友:
LED和荧光灯多非常刺眼,所以我的机床灯特意买的卤素灯,接近自然光。

楼主:
我主要是想把灯架用上

网友:
搜  led 替换卤素灯   找 可以直接替换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