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刷pixhawk固件

楼主(2018-09-05):
用了这个飞控刷固件成功
连接飞控总是显示错误,估计是飞控没有气压计导致的,有谁知道如何关闭气压计检测?

网友:
气压计好像是必须的

网友A:
F7有气压计,而且CPU速度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F7有气压计,而且CPU速度也快

我要安装到180的小飞机上

网友B:
这要怎么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怎么刷啊?

用bf地面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bf地面站啊

好的,明白了

网友C(2018-10-08):
BF地面站里有pixhawk固件吗?有许多F4都还气压计你的不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BF地面站里有pixhawk固件吗?有许多F4都还气压计你的不带吗?

可以刷固件的,pixhawk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刷固件的,pixhawk的固件

有固件吗?在那个选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