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飞700到底是神教还是邪教,求各路大神分析

楼主(2018-09-06):
伴随着DB700,这个大屌丝700 2018年在市场上大放光彩,各种低价玩法层出不穷
但我最欣赏咱们“湖北直机群"飞出来的6s 700
就是把700动力级别降低一档,电池直接卸掉一块,原来的一组变两组

然后就爽飞吧您嘞!丢掉5kg的称重身躯,4kg的700值的拥有,从此单手提着700满街跑

那么问题来了,6s飞700到底是神教还是邪教

想用6s 飞700有没有什么先决条件,有没有什么理论基础

求分析。我自己也在后面简单的臆断一下,勿喷

网友A:
感觉可以用亚拓730加好盈v4 120实验6s飞700,不过问题就是这么大机子,用6s飞动力没那么暴力罢了,相当于600再拉长到700么。
飞是肯定没问题,就是体验不同。就跟570可以用6s和12s一样,12s真的不掉转速,很暴力,6s稍微弱一些。
根据550x,kds 5.5情况,这样飞也对电池不好,应该和2块电的消耗差不多。所以看个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以用亚拓730加好盈v4 120实验6s飞700,不过问题就是这么大机子,用6s飞动力没那么暴力罢了,相当于60 ...

看最后的视频,侧摆这个程度还可以吧

网友:
求脚架改法,我的6s电装已经备齐了,坐等屌爆厂家发货

网友:
我觉得是邪教中的邪教

网友:
补充一句,良心企业公司的飞机,必须顶帖!话说我下周要去湖北武汉出差,有欢迎的模友么,我去现场看人飞暴力3D去,,,,

网友:
适合db,降低成本,想飞3D的话,参照那句俗话:手法不行性能补

网友B:
没啥不可以的,只是电调v3,100有点吃力,可能会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不可以的,只是电调v3,100有点吃力,可能会保护的

我们也在等着好盈v3 100a的极限,目前最大飞出瞬时250a,没有保护

所以这个6s搭配真很神奇,很屌丝

网友:
看视频感觉动力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若。只是我在想   应该是比550还要费电池吧?

网友C:
6s飞700动力类似于90引擎甲醇机,只适合老手飞3d,正在练习3d的人手法美那么好,肯定掉转,甚至关键时候因为动力不足不能救机

网友D:
这么大的脚架是干啥用的?

网友:
顶帮主!看到了我的6S DB也在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脚架是干啥用的?

他们那个应该是cad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6s飞700动力类似于90引擎甲醇机,只适合老手飞3d,正在练习3d的人手法美那么好,肯定掉转,甚至关键时候因 ...

看视频的急停

楼主:
一段看不过瘾,来段拉烟看看

网友E:
拉红烟不好看。拉黄烟好销魂

网友:
话说这个拉烟器多少钱

网友:
拉烟器   在哪里买? 能放个连接吗? 雪地跪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也在等着好盈v3 100a的极限,目前最大飞出瞬时250a,没有保护

所以这个6s搭配真很神奇,很屌丝

250A是怎么测得的啊?
一般v3,100保护是温度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A是怎么测得的啊?
一般v3,100保护是温度保护

Vbar遥控器上的回传,降落后看到的最大电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红烟不好看。拉黄烟好销魂

闲鱼有,多找找

网友F:
多重起飞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Vbar遥控器上的回传,降落后看到的最大电流数据

哦,那v3,100还是相当不错了,
反正我飞保护过一次,热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重起飞重量???

Db700 6s如果改用亚拓dfc旋翼头,起飞重量3.9kg左右,如果使用原装旋翼头4.2kg左右

都是不带头罩的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Db700 6s如果改用亚拓dfc旋翼头,起飞重量3.9kg左右,如果使用原装旋翼头4.2kg左右

都是不带头罩的重量
...

原装头这么重。。。

网友F:
我也打算搞个6s700,刚刚把505的电装拆了装到e700上面来,称了下用5200mah6s电池的话3700g左右,要是用3300mah电池的话只有3400g左右,不晓得机动性如何,明天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打算搞个6s700,刚刚把505的电装拆了装到e700上面来,称了下用5200mah6s电池的话3700g左右,要是用3300 ...

雷虎e700?
就我目前估计,700级起飞重量在4左右时候,会非常轻盈,螺距响应非常灵敏

5200 6s也只能飞3分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打算搞个6s700,刚刚把505的电装拆了装到e700上面来,称了下用5200mah6s电池的话3700g左右,要是用3300 ...

暴力3d 3分钟

网友G:
楼主霸气,下次试试3s飞700

网友:
路过,学习,从来没有想过用6S飞700

网友H:
请教电机是多少KV的,1200?我飞机到了,结果电装还没攒齐刚好可以半路拐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霸气,下次试试3s飞700

电调估计要用300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电机是多少KV的,1200?我飞机到了,结果电装还没攒齐刚好可以半路拐弯

亚拓730mx 850kv 再高就不行啦

楼主:
爽飞,85%油门定速,没有设备转速感觉大约1900转

3-4级持续风,1900转悬停很稳。转速低抽螺距响应偏差

温柔翻,航线,自旋翻练习5200电池飞行3分钟下来3.85v

电机 亚拓730mx 铂金v3 100a降落后无温度,手感大约45°左右,微温

网友:
DB700的全名是啥?哪里生产的?有没有某宝链接?

网友I:
引用 楼主:
爽飞,85%油门定速,没有设备转速感觉大约1900转

3-4级持续风,1900转悬停很稳。转速低抽螺距响应偏差

求教,按群里指点买了昭意4025kv1100,飞航线应该定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求教,按群里指点买了昭意4025kv1100,飞航线应该定速多少

1100kv应该85%可以暴力3d了
我们飞850kv想暴力3d都要100%油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求教,按群里指点买了昭意4025kv1100,飞航线应该定速多少

不过1100kv电流比850kv大不少,注意电池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1100kv电流比850kv大不少,注意电池哈

准备上男爵6s 5200 70c,应该可以吧

网友J:
没啥意义的东西,想轻想省钱完全可以12s 2600mah,铂金100A V3 hv,4035 500kv,二手都很便宜。6s始终欠妥,爆飞差那么一些,还提心吊胆,不是电调受不了就是电池受不了,换颗粗线电机,拿6s压榨这机子,电调保护,电池电源线融锡分分钟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段看不过瘾,来段拉烟看看

像油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求教,按群里指点买了昭意4025kv1100,飞航线应该定速多少

你可能是听我说的买了昭意。我飞的情况看,航线定速60%油门就够了,大概1700-1800转。注意这个电机KV值略高,电池可能会吃亏,建议不要超过3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可能是听我说的买了昭意。我飞的情况看,航线定速60%油门就够了,大概1700-1800转。注意这个电机KV值略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啥意义的东西,想轻想省钱完全可以12s 2600mah,铂金100A V3 hv,4035 500kv,二手都很便宜。6s始终欠妥 ...

看视频了没有

网友:
自然是看过视频,听声音动作切换正或负螺距大约给到一半的时候掉转还是挺明显的,只不过手法压着动作总体是流畅的,看看之前论坛安徽云翼模型那哥们飞的X7视频,你这台6s用这套电装能飞到同样的迅猛暴力我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