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下PID设置

楼主(2018-09-06):
机架QAV250,F3飞控,电机AOK2205KV2500,桨5045,乐天30A电调,用3S2200MAH30C电池,飞行时自稳和手动模式都没有发现什么抖动之类的,但是60%油门却只能飞不到4分钟(BB响设置3.5V报警),而且下来后电机有点热(手感温度大概四五十度的样子),这样是不是PID设置有问题,自己又不会调PID,有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照搬呢?

网友:
百度有教程

网友:
我上次问了下兔蛋,你电机烫和你的pid没什么关联的,应该是滤波和减震的问题

网友:
電機熱槳都有影響,電機emax 2205/2600kv,hobbywing 2405/2250kv,用kingkong5045槳電機發熱,之後改用gemfan5152/emax avan flow就沒有發熱,可以試用其他槳識下

网友:
电机热很正常,烫的意思手不能摸上去才叫烫,还有续航并不能说明什么,我飞机暴力飞只能飞两分钟

网友:
抖动外观是看不出来的,除非抖的特别厉害,挂上相机就会发现不调pid多数都会抖

网友:
老老实实调pid吧

网友:
【Betaflight工具】使用Plasmatree PID-Analyzer辅助调整PID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7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