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7电源改动

楼主(2018-09-06):
关于天7控的电源,还可以这样改动:在淘宝上买一块调压板,大概2元多一块,接一块12v的锂电(可以用淘汰的动力电,只要有12.6v,能充电就行,大小最好能放进控)把电压调到5.5v输出,供给遥控器,经这样改动后遥控器可连用7天再充电。(我每天飞一小时左右),注意遥控器还是设置在锂电池,改动时千万注意不要搞错电源极性,以免搞坏遥控器!

楼主:
实际上就是把12.6v动力电降压使用!买板时注意一定要买有调压电位器的板!!!另外不用时要把电池拔开,用时再插上。因为那块小线路板也耗电!5.5v一定要调准,千万不能超过6v,以免烧坏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