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震动问题

楼主(2018-09-06):
我的XL520振动值4000往上   拆掉尾中联等尾旋翼部件   振动值不过300    可见是尾巴震动!但是尾部整个都是全新,顺便大神们帮忙分析   是不是我装配问题   尾桨做了平衡的   尾桨夹  尾中联  尾横轴  尾轴  尾波箱都是新的! 包括双推蟹爪都是新的! 跟罗总也咨询过几次    现在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先逐步装好尾巴  每一步都测下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逐步装好尾巴  每一步都测下震动

装尾中联   震动稍微变一点点  数值跳几十到一百,装尾桨夹  震动就大了! 装上尾桨    尾管震到手麻

网友:
尾桨夹带尾桨称下重,检查桨夹里面轴承特别是推力轴承安装是否有误,尾桨有没有双桨也检查下,实在不行换尾桨夹。

网友:
不装中联和装中联通电转动看尾轴中心点同心度怎样,有没有虚影,

网友:
配平尾桨也很重要

网友:
试机要用大品牌桨。要不然走很多歪路

网友:
直接找罗总问问

楼主:
以上回答的做法   出了称重   其他的都做了!

网友:
你分开往上装

网友:
中联变形或尾桨夹没配平

楼主:
中联新的   应该是你说的尾桨夹配平问题   我试试    谢谢各位!

网友:
除了你上诉问题,再检查一下轴承,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换了轴承解决。还有一种方法,所有东西安装到位,一步步贴胶带,看震动值,排震需要赖心

网友:
尾桨秤重试一下配平。

楼主:
谢谢啦   震动还没解决   尾舵机挂掉了! ···     GDW的   正在检测尾巴  突然碰到尾舵机   把我烫了一下   然后发现尾舵机挂了

网友B:
买x5就解决了,记得带一副亚拓500螃蟹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x5就解决了,记得带一副亚拓500螃蟹抓

我换了之后稍有改善,并未完全排除

网友:
八成推力轴承反了   舵机选好频率了吗?

网友:
别相信配平,换个尾桨试试。重量一样重心不一样也会震。

楼主:
   我该相信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