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定翼起落架的问题

楼主(2018-09-06):
如题 随便一个电调直接插到 5 6通道就行吗 还是必须专用的遥控电子开关?我是用在船的水冷泵上的 想通过电子开关控制!

网友A:
兄弟,你好像来错片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好像来错片场了…

友谊无国界

网友B:
都可以 小的有刷电调还可以调节水量大小,遥控开关不能调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 小的有刷电调还可以调节水量大小,遥控开关不能调大小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