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平衡充 电源选择

楼主(2018-09-06):
买了平衡充A9 300W 的  配套的电源太大太难看了··想换个电源适配器 12V 20A的那种 能不能用啊。求教大家·

楼主:
请教大家,平衡充能不能用电源适配器充电的啊·

网友:
能啊,自己改下就行

网友:
能用,你看下你充电器支持的输入电压

网友:
电源电压高了会好用些

网友:
能用,我用的电脑电源也是A9

网友:
用开关电源,选24v之类的,比较好

网友:
12*20=240W

网友:
A9充电器工作电压12~14V,XH2.54插头额定电流3A
假设9S电池组,充电器输入电压12V,充电电流3A,单体终止电压4.2V
3A*4.2v*9/0.85=133.4W
133.4W/12V=9.45A,预留10%富裕量,9.45+9.45*10%≈10.4A
12V*10.4A=124.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