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zone03眼镜第一次飞。

楼主(2018-09-06):
用新买的03眼镜,家里飞了下有刷,头晕。。。不知道多飞些时间后能否好点?
不说了,楼主要去吃晕船药了。

网友:
这眼镜可不便宜啊  土豪你好

网友A:
瞳距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瞳距测一下

瞳距调好了,不知道用br眼罩这种会不会好点。

网友B:
到开阔的地方试飞一下会不会头晕

网友:
常言道。吐着吐着就习惯了。确实有人晕这玩意
能不能坚持到不晕因人而异。。。扛得住慢慢就好了。扛不住还是看屏幕不要折磨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开阔的地方试飞一下会不会头晕

周末到室外试下,还晕的话就只有把眼镜出了

网友:
哈哈同03,慢慢适应吧

网友:
我玩模拟都感到恶心

网友:
我第一次用眼镜,然后体会不到你们说晕的感觉

网友:
是视角大的原因么

网友C:
玩3D游戏 晕的 戴眼镜一定晕,但是戴眼镜晕的 玩游戏 不一定晕 ,原因太复杂了  。

     这种眩晕感和人的生理结构有关,人通过听觉、视觉、触觉来获得外界环境的信息。经过长期的进化,人类的各种感觉器官是高度协调合作的。比如在内耳中有个叫“前庭器”的器官,它负责感受身体的平衡,如人体的运动方向和加速度。在眼睛里也有专门的视神经来感受运动。这些运动感受器官都是非常敏感的,它们将感受到的运动信息传送到神经中枢,由神经中枢控制人体进行适当的反应,来应对运动对人体造成的影响。

       当感受到的运动幅度或频率超过某适当的值时,神经中枢会使人产生不适的感觉,比如头晕、恶心,从客观上达到阻止当前运动继续的目的。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因为大幅度、高频率的运动是可能对人体造成损伤的。经过漫长的进化,这一事实已经编码进了人类的DNA中。但这种自我保护机制的强度却是有明显的个体差异的,有人格外敏感些,比如那些容易晕车的人;有人不太敏感,比如那些不容易晕车的人。
      导致运动眩晕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当运动频率过高时,由于各种运动感受器官的感应速度不完全相同,导致送至神经中枢的运动信号有差异,甚至矛盾,因此神经中枢便无所适从(就像干扰太大 飞控傻了一样),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信号,因此干脆发出眩晕的指令,使机体产生不适,从而达到减缓甚至中止运动的目的。
      综上所述,头晕、恶心的原因大致是:视神经感受到了大幅度和高频率的运动,本来如果画面不那么逼真,神经中枢会自动鉴别出运动的虚假性,并抑制视觉传来的神经冲动,但由于画面逼真,神经中枢信以为真,与此同时其他运动感受器官(如耳前庭器)却没感受到任何运动,这种情形对神经中枢而言是非常矛盾和不正常的,神经中枢会认为有很大的可能是中毒了或者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因此神经中枢强烈地发出眩晕甚至呕吐的指令,希望人体能停下来,摆脱这种不正常的局面。

网友D:
03怎么样!纠结肥鲨和skyzone03

网友:
也可能室内空间太小了,在屋里一个劲转圈容易晕,到室外试试,如还不行再适应一段时间看行不行,实在不行说明楼主不适合当宇宙战机飞行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3D游戏 晕的 戴眼镜一定晕,但是戴眼镜晕的 玩游戏 不一定晕 ,原因太复杂了  。

解释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3D游戏 晕的 戴眼镜一定晕,但是戴眼镜晕的 玩游戏 不一定晕 ,原因太复杂了  。

牛人。。。受教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03怎么样!纠结肥鲨和skyzone03

挺好的,就是3s容易烫,2s好很多。

网友E:
眼罩会更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眼罩会更晕的

为何?因为画面更大?

网友F:
我戴眼镜也晕,后来出了,换了大疆竞速版,问题解决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挺好的,就是3s容易烫,2s好很多。

不是都说02s很烫吗?这个03也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都说02s很烫吗?这个03也烫?

我是说用3s电池的话很烫,2s电池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戴眼镜也晕,后来出了,换了大疆竞速版,问题解决了....

不是画面越大越容易晕么?你怎么用了大疆反而不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画面越大越容易晕么?你怎么用了大疆反而不晕了?

因为我带大疆,眼睛没有压迫感,脸和头感觉比较舒服,

网友:
用屏幕的默默路过

网友:
我飞眼镜不晕,眼罩晕

网友:
我一直都肚子痛,飞几块电池后肚子痛,看屏幕飞没事,电脑上看屏幕飞模拟器也会肚子痛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玩3D游戏 晕的 戴眼镜一定晕,但是戴眼镜晕的 玩游戏 不一定晕 ,原因太复杂了  。

哥们学医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们学医科的?

不是。我是卖玩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