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10主电机偶尔空中不转,求帮推测原因

楼主(2018-09-06):
最近我的110,偶尔会在空中主电机不转。动几下杆,又会转。或者动一下飞机就行。主电机不转的时候,别的通道都可以正常工作,陀螺仪也正常工作。信号灯正常。大家推测是什么原因咯?有的时候动杆也没反应,动飞机后再推杆又会转。

网友A:
来吧,玩亚拓150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吧,玩亚拓150x吧

没钱啊,兄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钱啊,兄弟

伟力的玩的是便宜,但是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的玩的是便宜,但是闹心

没钱人,就只能先忍受啊

网友B:
检查电机线是否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机线是否断了~

嗯嗯,谢谢。外面的应该没问题。明天我拆开看下

网友C:
伟力的主板,玩一段时间后就不稳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外面的应该没问题。明天我拆开看下

不客气~祝飞行愉快,一切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伟力的主板,玩一段时间后就不稳定了

目测可能不是主板问题。别的地方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祝飞行愉快,一切顺利

谢谢。玩不起啊,零件

网友:
六楼正解

网友D:
电调可能有接触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可能有接触不良吧

嗯,是电调的线接触不行。过两天再检查了,完全确认了就重新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