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凤凰5模拟器有和天翼73英寸EXTRA300 手感接近的飞机不?

楼主(2018-09-06):
模拟器总感觉和真机手感差太远,完全不一样,练一小会儿就实在不想练了。请教一下各位高手都在哪里下载的模型?
或者该如何调整模拟器?

网友:
RE: 凤凰5模拟器有和天翼73英寸EXTRA300 手感接近的飞机不?

G7,会好些,

网友A:
还得真机练啊,73是架很好的飞机,就是低速比较贼,需要更细腻的控制,否则容易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真机练啊,73是架很好的飞机,就是低速比较贼,需要更细腻的控制,否则容易炸鸡

是的,特别是副翼,感觉比之前飞的刀锋灵敏太多了!
稍不注意,就翻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真机练啊,73是架很好的飞机,就是低速比较贼,需要更细腻的控制,否则容易炸鸡

9哥的水平肯定不需要模拟器了,都是动作精修的练习。
我还在初级阶段,模拟器效率会高一些,

网友:
9哥的水平肯定不需要模拟器了,都是动作精修的练习。
我还在初级阶段,模拟器效率会高一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