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启动器如何接线,有继电器

楼主(2018-09-07):
自制启动器如何接线,有继电器
摩托车启动器,谢谢大神。

网友A:
把继电器当开关串在电机的火线上,继电器供电处再用个小开关

网友A:
摩托车继电器是有两根粗的螺纹钉,把那其中一个粗的夹在电机火线上,电源正极连到另一个螺纹钉上。继电器还会有两根细一点的线,给那两根细线供12v电后电机就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托车继电器是有两根粗的螺纹钉,把那其中一个粗的夹在电机火线上,电源正极连到另一个螺纹钉上。继电器还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继电器当开关串在电机的火线上,继电器供电处再用个小开关

大约明白如何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