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第一架新版好小子上航拍/FPV装备!

楼主(2018-09-07):
一直想都玩玩航拍或者FPV享受一下置身于空中的感觉,俯瞰大地,一望无际……
不过从什么开始上有点纠结,如果用穿越机,虽然有点速度感,但觉得难以操控,而且空间小,续航低设备要求高,对于固定翼来说,只求能快速安装,容易上设备就好,不太喜欢折腾,手头上也没什么专业像样的航拍FPV设备……
论坛逛来逛去,看见了貌似新版的好小子恰到好处,是我想象中的模样,去找了一下它身价也比较亲民,脑袋一热就它了~~~~~~好小子上FPV应该不新鲜了,大神们都玩得不要太6,各种飞翼、各种多轴、各种无人机,不过新版好小子航拍FPV好像都没有出现过,那我做吃螃蟹第一人……
平民设备:
电机2205 KV2300 配6寸桨
电调好盈程序30A
舵机9G杂牌*4
电池2200
图传也是杂牌600MV 5.8G
摄像头鹰眼配小飞手显示器 5.8G天线
好像都是几十块几十块就搞定了

整机安装好基本没什么变化,无需大动作改动
看看一些细节,也还行,修饰得比较到位
设备仓真的很充足啊,塞了BEC,电调,接收机,还能有这么多余量,走线就没那么纠结了
电池仓也是,塞了2200 3S进去,前面还装了摄像头
鹰眼摄像机,这个装备比较不错,实现了录像(航拍)与FPV同步进行,身价也比较实在,体积大小非常合适安放,机头部位稍微切开之后就可以整个塞进去固定好了,胶水都不用打。
图传就放外面吧,方便散热,娇小可爱
最后欣赏一下飞机姿态,这么看身影有点巨大,越看越像“蜜蜂3C”

网友:
沙发 楼下还有板凳

网友:
新版挺漂亮的,爽飞

网友:
乍一看以为火鸟200出新款了

网友A:
摄像头这样放无论怎样炸机都是必炸呀!

网友B:
楼主用的Q6相机,请问是BEC给供电,还是3S电直接接到供电模块供电的?

网友:
新版挺好看的

网友C:
图传摄像地一套每样几十元?能分享一下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这样放无论怎样炸机都是必炸呀!

没错~  所以装上了摄像头自带的保护套,勉强还能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Q6相机,请问是BEC给供电,还是3S电直接接到供电模块供电的?

摄像头自带电池的,不用另外供电,满电状态也能录像接近1小时,所以很够用了,如果需要改BEC供电的话也可以,但电压不能高于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摄像地一套每样几十元?能分享一下链接吗

除了我上面那个鹰眼,其他东西不都是单价几十块就可以了,图传30多,电机30多,舵机10块*4,电调30多~

网友:
好看,颜色像火鸟

网友:
新版的比老版本的看起来好看多了!

网友:
竟然比我快了一步

网友:
确实性能不错的,玩法也多样化了

网友D:
你这起飞重量应该500多克了吧,2205这小电机能带的动吗

网友E:
我说说吧,动力用2205偏小了点。好盈天行者系列也很便宜了,我用天行者60A飞小胖总6百多公里没有问题,就不要用好盈程序的杂牌了,FPV要用放心的东西,别让杂牌搞丢了飞机。鹰眼我记得论坛以前谁发过帖子,说干扰切糕433还是915,记不清了,谨慎点用。然后就是小飞手的原装蘑菇头,基本没用,建议用枫叶的14db平板。看你好像没装飞控。这个就见人见智了。我朋友也是没装飞控,就摄像头图传上天,最后飞蒙了炸到水里找大半天。现在的飞控已经做到很小很强大了,也不贵。建议装一个

网友:
这个配置,动力估计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起飞重量应该500多克了吧,2205这小电机能带的动吗

不止带的动,动力还杠杠的,推力富裕应该还能加个两三百G都没问题,平时我飞都只是用半油门巡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说吧,动力用2205偏小了点。好盈天行者系列也很便宜了,我用天行者60A飞小胖总6百多公里没有问题,就不 ...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往后的玩法升级,应该会弄点像样些的设备了。 不过目前这一套下来首先非常实惠,动力完全不小,千万别小看2205,飞好小子这种飞机,随便半油门就可以巡航了,并且可以爬升,电调方面呢确实太次,不过就是一些手头上闲置的设备,诸如图传啊、小飞手之类的东西也是,貌似目前飞了2,30个起落了,各项部件都正常工作,反而是接收机有时候闹脾气(偶然就需要重新对频)。鹰眼您所说的干扰,我还真没不清楚有无这种状况,反正现在飞过这么多起落了,图传给到我的性能就是,只够在200米范围内玩玩,高度稍微超过了一点,立马就出现雪花,哈哈,所以低空玩玩航拍,FPV一下,足够意思意思了

网友F:
冲浪者+好小子≌浪小子
我自己技术太差,摄像头绝不敢这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冲浪者+好小子≌浪小子
我自己技术太差,摄像头绝不敢这么装

首先练好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我上面那个鹰眼,其他东西不都是单价几十块就可以了,图传30多,电机30多,舵机10块*4,电调30多~{:1 ...

hao jingji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往后的玩法升级,应该会弄点像样些的设备了。 不过目前这一套下来首先非常实惠, ...

以前未有出天行者系列的时候,一直用新西达电调,也是写好盈程序。但是水很深,电调输出是黑线的,就是垃圾。蓝线的好点。黑线的用2212kv1400配8060,硬是烧了我2个去了。蓝线的我现在还有个在用。不过有个共通点,就是用这种电调,电机会发卡,偶尔的一下,就像转子里入了沙石一样。用好盈,中特威那些就不会有,同样30A电调。不过发觉用中特威甲壳虫的电调,感觉就是虚标,没好盈天行者实际。朋友用的冲浪者飞,下来中特威电调外皮都溶开了。不过天行者系列也就好了一点。我飞小胖,最高才48a。下来电调都是烫手的

楼主(2019-01-13):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Q6相机,请问是BEC给供电,还是3S电直接接到供电模块供电的?

BEC给供电

网友G:
距离不远,航时不长的话,好东西

网友(2019-02-27):
啥摄像头啊

楼主:
700线的摄像头,几十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距离不远,航时不长的话,好东西

距离看图传,航时2200  3S电池,25分钟没有压力。

网友:
话说这平民设备咋用futaba呢?我看到接收机上写了:fasst。质量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线的摄像头,几十块的

咋录的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