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冷门的天行者X2飞翼

楼主(2018-09-07):
          自上次花了一个星期左右重新装了一架重量1850克的玻璃钢小胖几次试飞不理想后,一直想试试翼展1.2米左右的飞翼,于是搞了架非常冷门的天行者X2飞翼
                   飞这架X2之前飞过天行者X6,很稳很好飞,但有点大,而且由于设计原因顶多放下500克左右的4S电池

                      然后是可拆机翼,可换机头的1.2米翼展的HD WING飞翼  ,飞了两次 ,玩了好几年航模了,从没螺旋过,不知是不是没装好还是设计原因,这架老是螺旋
                                       然后是这次的主角     天行者系列的小飞翼  X2                                        正面美照

                                                空荡的机舱

                                       屁股下面加了垂尾兼起落架(不知道这样加对气动性能有什么样的影响)

                                 翼展:算上两边的翼刀 960MM  机翼不可拆,虽然携带不方便,但其实粘死的比那些设计不合理的快拆更稳 ,比如HD WING
                                 这飞机的机翼最厚的地方估计有4-5厘米厚,非常结实,很耐炸

                               配置 老款X2216 1250电机
                                        电调 好赢沸腾40A
                                       螺旋桨 KMP黑色8060
                                       电池 咸鱼定做的两个  三星21700 30A放电 3000MA 4S1P 重量295克,放电到3.3能充进去2600左右电量
                                            起飞重量 1150克

                                           重心位置点了一滴热熔胶 ,方便调节重心

                              今早先裸飞6点到达飞场 ,手抛起飞,上天后几乎不需要微调,嗷嗷的往上钻,简直爬高神器,我觉得这是不输小胖子 的一架FPV好载机
                                速度可快可慢,载重大(主要是耐炸)
                            最后 说说电池 三星的21700,咸鱼的卖家帮忙点焊后自己接输出线,全新的电池3000MA一节,虽然重量上较18650没优势,但放电大,便宜

网友A:
飞过X6,没装飞控,紧张炸了

网友B:
建议楼主上c1,比这个好看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过X6,没装飞控,紧张炸了

x6也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上c1,比这个好看又好飞

C1和我上次飞的那架样子差不多,我反倒觉得这种三角形的飞翼比两片翅膀的更好看 (天行者x1 X6是真丑)  天行者系列飞翼虽然比较贵,但做工,飞行品质,质量都不错

网友C:
我想用4s3p的18650和2216动力装一架飞翼,LZ有没好推荐的

网友D:
这机难怪卖不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难怪卖不出去

为何卖不出?前辈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用4s3p的18650和2216动力装一架飞翼,LZ有没好推荐的

我这飞翼就很不错呀,基本不会螺旋
2216电机基本上定在翼展1-1.2米飞翼,这个级别我了解的 天行者X5 或者天行者其他翼展差不多的,还有C1追逐者,其他冷门机型不推荐,贵,或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难怪卖不出去

咸鱼,100块

网友E:
HDWING快拆设计是搞笑来的,其实那翼展根本不用设计可拆。HDWING是好飞机,只是手抛失败概率太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C1和我上次飞的那架样子差不多,我反倒觉得这种三角形的飞翼比两片翅膀的更好看 (天行者x1 X6是 ...

C1就是软

楼主:
引用 网友E:
HDWING快拆设计是搞笑来的,其实那翼展根本不用设计可拆。HDWING是好飞机,只是手抛失败概率太高。

快拆确实败笔,可能没调好飞上去不停螺旋,玩了几年航模了好像我首飞从没失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C1就是软

那种翼型注定没有x2这种三角翼结构结实,x2机翼非常非常扎实,我觉得是这个翼展飞翼中最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快拆确实败笔,可能没调好飞上去不停螺旋,玩了几年航模了好像我首飞从没失败过

你没调好。关于HDWING我另外一个回帖有详细叙述。HD很难螺旋。除非关油低速拐弯,我没螺旋过。只是手抛反扭炸鸡概率太高。对半开的。HD飞行性能实际上相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没调好。关于HDWING我另外一个回帖有详细叙述。HD很难螺旋。除非关油低速拐弯,我没螺旋过。只是手抛反 ...

正好相反,我手抛一般很少失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好相反,我手抛一般很少失败

HD这机90%人抛出去都是左旋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HD这机90%人抛出去都是左旋炸鸡

也许我用2212 2200KV电机反扭小的原因吧,我一般首飞都比较保守,几乎很少失败飞FPV远航我觉得还是常规机型比较稳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许我用2212 2200KV电机反扭小的原因吧,我一般首飞都比较保守,几乎很少失败飞FPV远航我觉得还是常规机 ...

我用的2216 6寸浆 3S。飞机是超载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用4s3p的18650和2216动力装一架飞翼,LZ有没好推荐的

天行者 X5

网友(2018-11-07):
引用 网友E:
你没调好。关于HDWING我另外一个回帖有详细叙述。HD很难螺旋。除非关油低速拐弯,我没螺旋过。只是手抛反 ...

兄弟可以把关于HDWING发给我波,我整整找了你回复的1300个帖子也没找着,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2216 6寸浆 3S。飞机是超载状态

兄弟可以把关于HDWING发给我波,我整整找了你回复的1300个帖子也没找着,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兄弟可以把关于HDWING发给我波,我整整找了你回复的1300个帖子也没找着,谢谢

发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啥?????

就是你说的那个“hd wing飞翼”调试,我的现在就是螺旋,好郁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发啥?????

就是这个“你没调好。关于HDWING我另外一个回帖有详细叙述。HD很难螺旋。除非关油低速拐弯,我没螺旋过。只是手抛反扭炸鸡概率太高。对半开的。HD飞行性能实际上相当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就是这个“你没调好。关于HDWING我另外一个回帖有详细叙述。HD很难螺旋。除非关油低速拐弯,我没螺旋过。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7370

网友G: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7370

认真拜读,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认真拜读,非常感谢!

没事,反正那飞机是好飞机,就是别想手抛。但是1米2的飞机还只能用弹射起飞,又非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E:
HDWING快拆设计是搞笑来的,其实那翼展根本不用设计可拆。HDWING是好飞机,只是手抛失败概率太高。

也许为了方便运输

网友E:
1米2翼展没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网友I:
引用 网友E:
1米2翼展没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如果是做外贸,您就理解包装小体积的优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做外贸,您就理解包装小体积的优势了.

这是卖家的事,我只是用户角度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卖家的事,我只是用户角度来说

所以厂家设计成了可拆卸.

网友J(2019-06-12):
x2以炸,2216  1250kv8寸浆

楼主:
引用 网友J:
x2以炸,2216  1250kv8寸浆

这飞机很难炸坏,修修继续服役

网友K:
前年双11买一送一搞了两架,现在在家吃灰送人都没人要,很尴尬的一个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K:
前年双11买一送一搞了两架,现在在家吃灰送人都没人要,很尴尬的一个机子

挺好飞的

网友(2020-11-21):
你得21700有点怪异,我得容量4800能放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