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刷PIX,罗盘无法校准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2018-09-07):
看到了event和zhangpengsir的帖子,知道了F4还有F7的板子可以刷PIX了,但是都是没法校准罗盘
于是一顿疯狂的google了两天。。。找到了方法

方法如下:
初始设置>>>必要硬件>>>指南针(同时按住ctrl+鼠标左键点击)
嗯。。。然后发现熟悉的现场校准按钮就出现了
已经不再提示需要校准罗盘了

网友:
暂时用不到  谢谢科普

网友A:
太棒了,感谢楼主分享,马上去试!

网友B:
F4飞控刷APM固件需要下载对应的APM固件。可以使用beatflight配置地面站,刷本地固件非常轻松地刷入。不需要时也可以重新刷回BF、CF固件。其实TB那个mini pix就是刷的这种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棒了,感谢楼主分享,马上去试!

应该感谢你,哈哈,一直想玩pix飞控,但是有些贵舍不得,还好看到你的帖子了,知道现在f4也能够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飞控刷APM固件需要下载对应的APM固件。可以使用beatflight配置地面站,刷本地固件非常轻松地刷入。不需要 ...

对啊

网友:
技术贴要顶

网友:
造福大家

网友C:
f4也能刷pix固件太好了,成本降下来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也能刷pix固件太好了,成本降下来不少

是的是的是的!之前一直想玩pix,但是舍不得

网友:
敢为先驱!

网友A:
不提示校准罗盘是不行!是必须罗盘经过校准,并得到一个三轴方向上的偏移修正值,有了这个修正值的修正,才能保证电子罗盘正常工作,配合GPS和气压计的数值,进行定高定点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提示校准罗盘是不行!是必须罗盘经过校准,并得到一个三轴方向上的偏移修正值,有了这个修正值的修正 ...

对啊!

网友A:
但是,没有通过六面校准,得不到三轴方向上的校准数据是不行的!

我的M8n连接F4 Pro的插头坏了,暂时还测试不了,等线到了,再验证可行性

网友D:
我大概比较愚笨,测试下来无效

网友E:
为什么要(同时按住ctrl+鼠标左键点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没有通过六面校准,得不到三轴方向上的校准数据是不行的!

我的M8n连接F4 Pro的插头坏了,暂时 ...

我的已经已经得到了三轴校准的数据,我用的bn8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大概比较愚笨,测试下来无效

我用的bn880,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同时按住ctrl+鼠标左键点击)

隐藏操作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已经已经得到了三轴校准的数据,我用的bn880

我用的是M8n,罗盘是58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M8n,罗盘是5883

罗盘一样,应该都行的

网友:
感谢楼主,帮了大忙了,旧版MP选不了机架类型,新版MP隐藏了罗盘校准,搞得我没办法,两个地面站换着用才能配置新飞机,搜了很久也搜不到问题怎么解决!楼主好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bn880,你呢?

罗盘校准的操作界面我有的,就是校准没反应

网友F:
你们讨论了半天,到底有人成功校准了罗盘没有,没有我刷inav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讨论了半天,到底有人成功校准了罗盘没有,没有我刷inav去了

有啊,好几个人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罗盘校准的操作界面我有的,就是校准没反应

那蛮奇怪的接线没问题吧?什么罗盘啊?已经好几人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蛮奇怪的接线没问题吧?什么罗盘啊?已经好几人成功了

我估计是端口没插对

网友:
楼主,f4一般内置osd,刷了pix能识别,吗

网友(2018-10-31):
引用 楼主:
我用的bn880,你呢?

请教一下,淘宝上卖的84的bn880和100元的两种,我买了84元的,装上,f4或者pix都找不到gps,咋回事?但在u-senter 里看一切都正常的

网友:
已经解决了,指南针校准没问题

网友:
收藏,我下个月 有时间 实验一下

网友(2020-03-28):
请教一下,我的这个启用罗盘一直黑色,点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