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s2 传感器-电压

楼主(2018-09-07):
前一阵子有闲用手里的板子研究了一下S.bus2传感器,发现竟然搞定了几种类型(目前gps还有一组数据没有搞定,貌似显示和log都没有这组数据,也请有18MZ的朋友设置一下GPS,看一下log里面都有gps哪些数据),索性做了个板子,踏踏实实做一下传感器。今天板子回来了

    目前板子的功能有:支持6个电压测量,最大值50V,一个原始IO可以扩展温度、转速、电流,板载气压计(照片上没焊)。当然以上几个功能直接有冲突,同时只能实现一个。

    现在第一步是做最原始的电压采集。
    futaba电压传感器是2组电压,包括sbus2的和一组外接。我把电压都改成了外接,因为sbus2的电压基本上就是接收机电压,带回传的接收机也都会回传这个数值。
目前功能如下:
按下按键上电后进入设置,短按时调整当前设置,长按是进入下一项
第一个设置是模拟futaba电压传感器的数量
    1~3可选。对应就是2~6个电压测量值。如果选1,在遥控器上设置1个电压传感器即可,设置到3就开启三个,注意着三个是连续的。当改变数量时槽位有可能会变化,因为如果模拟3个,就要占用一个周期内6个连续的槽位(可以跨周期,但是目前第一版,先做简单一点,而且futaba传感器也没跨周期不是。。。借口)。举例 如果时模拟1个 那么可选的槽位就是1~6(以第一周期举例,后面也是),如果模拟3个就是1~2。选完模拟的数量后会检测当前槽位是否合适,不合适会向后跳到第一个满足要求的槽位。
第二个设置是是否开启电池检测功能
   如果不开启电池检测,每个线都是独立的电压检测,如果开启电池检测,就会做差,显示两线之间的电压。例如测试3S电池(假设每个都是4V),如果开启电池模式,1、2、3这三个通道就是显示单体电压,也就是4.0,4.0,4.0,如果不开启电池模式,就是4.0 8.0 12.0;
第三个设置是槽位
   选择槽位时会自动跳过不合法的槽位。
   如果要存设置,就在完成第三个设置后继续长按。
   板子刚到,现在开始调试代码,稍后更新。      同样是测6S电池电压,对比一下两种模式的显示值

电池模式:可以看到每节电池电压

普通模式:每个通道都是独立的

网友A:
为啥不用frsky和opent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frsky和opentx

因为我有futaba

网友:
坐等量产

楼主:
如果您觉得动手能力够的话(能焊接,能用串口),就别等了。给我地址我寄给你一个帮我试试。

网友B:
电路板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是自己做的吗?

是的。

网友C:
还是搞不懂是什么,楼主这是外部的传感器通过接收机反馈到遥控器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搞不懂是什么,楼主这是外部的传感器通过接收机反馈到遥控器上吗?

是的。futaba sbus2就是在sbus基础上增加了外部传感器输入功能

网友:
期待早日量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futaba sbus2就是在sbus基础上增加了外部传感器输入功能

楼主,那是不是没有SBUS2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是不是没有SBUS2就不能用了?

是的,必须有sbus2 也就是fasstest以及tfhss这两种制式才行

网友D:
想试试,条件符合,不过最近手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试试,条件符合,不过最近手伤了

可以私信给我个地址,我整个一下功能,然后发个样品给您

网友:
这个厉害

简直就是大神

网友E: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遥控器是T18SZ,我买了高度、电压、转速传感器,接传感器能在遥控器上识别到对应插槽和ID号,接收机上我只接一个传感器到S.BUS2口,遥控器上没显示,怎么才能显示上去呢?接收机也设置到B模式了。
另外多个传感器一定需要集线器吗?在哪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遥控器是T18SZ,我买了高度、电压、转速传感器,接传感器能在遥控器上识别到对应插槽和I ...

遥控器上得选你装了什么传感器,在哪个槽位,不能自动识别。目前遥控器不在手边,晚些给你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上得选你装了什么传感器,在哪个槽位,不能自动识别。目前遥控器不在手边,晚些给你图。

我摸索成功了,是模式没切换好,谢谢你!能分享一下传感器通讯协议吗,我想自己做个传感器

网友F(2018-10-14):
车控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控能用吗?

应该可以,可以参考官网的兼容性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摸索成功了,是模式没切换好,谢谢你!能分享一下传感器通讯协议吗,我想自己做个传感器

之前看您接线图,需要插在sbus2插槽,最近比较忙,晚些整理好会传到git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看您接线图,需要插在sbus2插槽,最近比较忙,晚些整理好会传到git上

谢谢,那张图上开始是把线插错了,后来换到s.bus插口切换模式就成功了

网友(2018-11-26):
楼主好,我看您自己搭了一个Sbus2的传感器模拟板,很是佩服。现在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Sbus2的具体通讯协议是什么样的?还像Sbus一样,是个反向的TTL串口,波特率100000?Sbus2的三根线具体是什么定义?看了些资料,感觉使用时是不是要先给传感器发个指令(就是slot号),然后传感器就会把数据发回来?如果回复不便,还请大神单独开篇,为我等详细介绍。十分感谢!

网友(2019-04-09):
楼主大哥好~小弟手上有个futaba 4pv的枪控,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你的这个作品回传电池电压呢?

网友:
原装太贵,如果能显示多项功能就更好了,楼主厉害

网友(2019-05-23):
引用 楼主:
之前看您接线图,需要插在sbus2插槽,最近比较忙,晚些整理好会传到git上

我也想知道协议是什么样的。楼主有传github嘛?

网友(2019-11-20):
你好。我刚好也要DIY一个sbus2的电压传感器。能交流一下吗。19447502、真城相待。

网友:
能分享一份传感器回传协议吗?谢谢!

网友(2020-08-31):
引用 楼主:
如果您觉得动手能力够的话(能焊接,能用串口),就别等了。给我地址我寄给你一个帮我试试。

你好,最近也在玩这个,还有零件吗,我可以焊接试试